SIM900与PIC单片机的通信硬件连接问题

楼主(2012-03-07):
这两天在做SIM900模块与单片机的通信。我想请问,单片机的串口引脚与SIM900的串口引脚能否直接相连,或者增加一些保护电阻。因为我看到pdf里提到SIM900的串口引脚最大输入电压不能大于VDD_EXT即2.8V,文档推荐中间加电平转换芯片。但是我买来的模块中,PC串口通过SP3238电平转换后,输入的电压有4.5V,即板上的电源电压。SIM900串口的输出电压仍为2.8V。所以很疑惑,不知道该怎么做。。。单片机的电源电压用的是3.3V

楼主:
跪求高手帮忙解答啊,正在做项目,比较急啊。。。

网友:
串个201的电阻就行。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查了一些其他的资料也有这种说法,对于电压相差不大的情况,加电阻可以。谢谢你。

网友(2012-05-21):
您好,我司是SIMCOM正规代理,我司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Q:2367066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