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Flash的存储问题!

楼主(2012-03-07):
MSP430F5438A有256K的flash,前面60K是用作程序存储器,后面空着的部分我是不是可以用来存储数据?还有请高手给点建议,flash是段擦除的,怎样存储方便删除也方便查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来存储数据。可以在设备关机的时候,将你要保存的数据写入FLASH,设备在运行时,让这些数据在RAM中。这样可以不用频繁去读写FLASH。FLASH擦除有次数限制。

网友:
void ReadFlash(U16 wAddr,U8 *bBuf,U8 bLen)
{
   while (bLen--)
     *bBuf++=*(U8 *)wAddr++;
   return;
}
void WriteFlash(U16 wAddr,U8 *bBuf,U8 bLen)
{
    U8 reg1,reg2;
    reg1=_BIC_SR(GIE);
    reg2=IE1;IE1=0;
    while (bLen--) {
      while (FCTL3&BUSY);
      FCTL3 = FWKEY;
      FCTL1 =FWKEY+WRT;
      *(U8 *)wAddr++=*bBuf
      while(FCTL3&BUSY);
      FCTL1 = FWKEY;
      FCTL3 = FWKEY+LOCK;
    }
     if(reg1&GIE) _BIS_SR(GIE);
     IE1=reg2;
    return;
}
void EraseSectorFlash(U16 wAddr)
{
    U8 reg1,reg2;
    reg1=_BIC_SR(GIE);
    reg2=IE1;
    IE1=0;
    while(FCTL3&BUSY);
    FCTL3 = FWKEY;
     FCTL1 = FWKEY+ERASE;
   *(U8 *)wAddr=0;
    while(FCTL3&BUSY);
     FCTL1 = FWKEY;
    FCTL3 = FWKEY+LOCK;
    if(reg1&GIE) _BIS_SR(GIE);
         IE1=reg2;
    return;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主意,我也是这么打算的,在RAM里面开辟数组空间,把一些数据读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貌似是读、写和擦除程序,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