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设备能显示平均电流值?

楼主(2012-03-07):
向大家请教:

下面这个简单的电路实现用调制信号调制电流的效果。

可是选用Virtual Instruments Mode里面的DC AMMETER的话,模拟时它会显示不断变化的数值,而不是稳定到一个平均值显示。

请问这种时候,应该用什么设备来观察加上调制信号以后的平均电流数值呢?

网友:
反正仿真  一个IV转换 +平均值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