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函数发生器可以使用示波器的探头吗?

楼主(2012-03-07):
请教:函数发生器可以使用示波器的探头吗?
示波器的探头上有X1和X10档,如果函数发生器使用示波器探头的话,应该放在那个档位上呢?

网友:
当然X1,X10是衰减10倍

网友(2012-04-14):
好像不行吧!

网友:
衰减太厉害了吧?

网友:
*1档能用

网友:
X1档用过,貌似没啥问题,其他档位不行

网友:
X1能用,直通的。
X10档中间有个1M还是10M的电阻,肯定不能用。

网友:
补充:示波器*1档有的直通有的好像有的串电阻,150欧,如果信号发生器是功率输出或是负载测试对信号源阻抗(可能是600欧)有要求,串电阻的那就不能用

网友:
反正X10档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