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TDA1543接在VS1053上,结果,没有声音??

楼主(2012-03-07):
一直想在1053上外接个dac,最近淘了俩TDA1543,接上了,结果怎么整都没有声音。。

用的那个mp3范例板,原来的vs1003拆下去了,外接的ALIENTEK的1053模块。
TDA1543用的就是pdf里的电路, 给的5v电,输出用的5532,12v。

按照1053 pdf里77,78页的说法:

To enable I2S first write 0xc017 to SCI_WRAMADDR and 0xf0 to SCI_WRAM,
then write 0xc040 to SCI_WRAMADDR and 0x0c to SCI_WRAM.

那就是:

VS1053B_WriteCMD(0x07,0xc017);
VS1053B_WriteCMD(0x06,0x00f0);
VS1053B_WriteCMD(0x07,0xc040);
VS1053B_WriteCMD(0x06,0x000c);

这。。没错吧?。。

可是耳机里寂静无声啊。。寂静无声。。为什么阿。。

网友:
你用示波器看看1053的I2S有没有输出嘛,还要看数据格式对不对!!

网友:
是1543还是1543A?带A的不是I2S格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示波器看看1053的i2s有没有输出嘛,还要看数据格式对不对!!

穷人一个。。示波器买不起啊啊啊啊。。。。。。

不过可以用万用表测到data脚在初始化的时候有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1543还是1543a?带a的不是i2s格式的。

不是TDA1543A, 是TDA1543,没有买错。。就是寂静无声啊。。
会不会是芯片坏掉了?(两个都是坏掉的这个可能性比较低吧。。。。=_=||)

网友:
上淘宝买个USBEE AX PRO完整版,不到200块,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都有了,调试I2S和音频模拟部分足够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一部可以测频率的万用表也可以解决问题。比如VC-97

网友(2012-08-19):
00f0改为00f3试下

楼主:
哦~因为没有头像不能发贴。。所以一直都没有回复。。谢谢楼上几位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vs1053在每次软复位后都会重置我的设置,这就导致I2S被关掉了。。解决方法就是把打开I2S的代码放在软复位之后。。然后就一切正常了。。
楼上说的00f0和00f3的问题,这个在中文PDF和英文PDF上确实两个不一样,中文版本的PDF上写的00f3,英文的PDF上面是00f0,这里确实值得留意。。感谢~,不过00f3是错误的,可能是翻译的人手误了吧,这里要用00f0才行的。。
感谢gzhuli的推荐~~USBEE AX PRO我买了,可能是因为我电脑不太好。。示波器的时候很卡。。不过不影响使用,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功能,性价比超高啊~~ >_< ~~

网友C:
请问LZ,我有个I2S的3线信号能否直接丢给I2S decoder处理,而不需要先让stm32处理?能否把你的原理图给我看看.
leonliu_1128@yahoo.com.cn

网友D:
楼主,问下外接DAC和VS1053直接输出音质效果区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LZ,我有个I2S的3线信号能否直接丢给I2S decoder处理,而不需要先让stm32处理?能否把你的原理图给我看 ...

我不知道你那个具体情况是怎样,我这个就是VS1053的I2S输出的IO口直接接到TDA1543的引脚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直接连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下外接DAC和VS1053直接输出音质效果区别大吗?

其实VS1053直接输出的音质已经非常好了,绝对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要,而且也确实比很多MP3或者MP5的音质好。(在夜里插上耳机能听到嘶嘶的背景噪声,这就是我不想用直接输出的的原因)
具体区别大不大,我个人的想法是,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DAC后面的模拟电路的部分。
接TDA1543并不能得到很明显的提升,它本身的指标就不是很高,我用它只是因为看到网上有人往1053上接TDA1543成功了,所以打算尝试下。
还有就是。。如果不外接DAC,你无论怎样都是不能提升1053的音质的。。作为一个河流,上游或“水源地”的水不好,下游的水你说能好么。。
当然,如果接一些好的DAC,我想还是会有很不错的提升的,虽然我没试过……但毕竟信噪比什么的都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你那个具体情况是怎样,我这个就是VS1053的I2S输出的IO口直接接到TDA1543的引脚上,没有什么特别 ...

我有个外设通过I2S把音频信号发过来,请问是否能直接通过tda1543处理,不用丢给stm3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外设通过I2S把音频信号发过来,请问是否能直接通过tda1543处理,不用丢给stm32了。 ...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如果的那个I2S不是一直持续的的话。。可能出现TDA1543像似死机了一样的状况……
我有时在通着电的情况下,拔掉I2S的线,然后再接上,就会这样。(不是每次,偶尔)。所以。。如果的那个I2S不是一直持续的的话,你可能需要用STM32控制TDA1543的电源。。以便在合适的时候“重启”它一下……
另外……TDA1543这芯片已经停产了哦……你要是做产品。。最好用别的芯片……1543已经找不到多少了……(淘宝上的那点可怜的库存就留给我们可怜的发烧友吧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如果的那个I2S不是一直持续的的话。。可能出现TDA1543像似死机了一样的状况……
我 ...

是吗,我们公司用的是TLV320AIC23,不过管脚太多,我用简单点的就行了。

网友C:
另外我现在装的是1543A,没声音,应该是格式不一样造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我现在装的是1543A,没声音,应该是格式不一样造成的吧

TDA1543跟TDA1543A不是一个……带A的不是I2S的…………

网友E(2013-07-06):
引用 楼主:
其实VS1053直接输出的音质已经非常好了,绝对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要,而且也确实比很多MP3或者MP5的音质 ...

不是吧   1053也有斯斯声  ?   你不是说没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   1053也有斯斯声  ?   你不是说没有么

你回去仔细看你的那个帖子的2楼和5楼: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0865-1-1.html
我回复你的是“几乎听不到”和“很难听到”,我没有说1053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回去仔细看你的那个帖子的2楼和5楼: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0865-1-1.html
我回复你的是“ ...

1053部分代码能否共享下         不知方便否

楼主:
额……这个帖子忘结贴了。。感谢楼上几位帮助。后来1543弄成功了,关键在于,每次1053 rst后,都要设置一下I2S,不然它就不好使,把代码加载复位命令后面就可以了,电路方面,后面模拟部分处理好,音质蛮好的,现在是我听歌的主力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53部分代码能否共享下         不知方便否

明天整理下传上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明天整理下传上来

3q

另:
你之前调试用的是alitenk的那个1053的那个小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3q

另:

不是,但这玩意电路都没啥区别的,通用,引脚搞对就行

网友:
现在碰到个问题,问下楼主.
我用蓝牙模块把电话音传给tda1543,结果选免提通话后没声音,请问是怎么回事.下面是接口描述

The digital audio interface of the CXN1600-2ABL supports the industry standard formats for I2S,
left-justified (LJ) or right-justified (RJ). The interface shares the same pins as the PCM interface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PCM Interface             I2S Interface
PCM_OUT                   SD_OUT
PCM_SYNC                    WS
PCM_CLK                      SCK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VS1053直接输出的音质已经非常好了,绝对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要,而且也确实比很多MP3或者MP5的音质 ...

上次你说的1053的程序   什么时候分享下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次你说的1053的程序   什么时候分享下   谢了

太忙了,意料之外,先等等吧……话说很多开发板的程序可以参考,建议先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