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过拓普微的5.7寸屏吗?

楼主(2012-03-07):
不知道此类国产屏品质如何,现在不太敢批量用。

网友:
千万别用,我用过,很差的,虽然带画矩形、圆等指令,但速度慢得要死,画一个矩形最少要延时几百ms
稍微快一点的MCU,总线是无法成功去操作它的,就算是模拟,都比它快,WR_LOW;WR_HIGH 这之中还要延时才行呢
如果你的确想用,我有一块闲置的借给你或者低价转让给你,就是那时候做项目时留下的样品

网友:
不敢用,我用过深圳市爱维信光电的还不错

楼主:
看到大家这么说,我也不敢用了。还是用台湾的算了。以前一直用南亚的,挺好,就是贵。哈哈。

楼主:
加一句,现在他也有不带控制器那种的,就是兼容夏普的屏的,那种不知道好用不,最担心的是工艺不行,用一段时间就出现断线,花屏之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