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nux移植到ARM平台上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3-08):
手上有一块ICETEK的OMAP3530Mini板,最近在学移植Linux系统到板上,但是发现有很多问题都很模糊
首先,想问一个新手应该怎样去学移植内核。
其次,怎样知道要移植内核应该相应改那些文件,我上网找了很多资料看,但是每篇资料说的修改的东西都不一样。
现在的进度就是Uboot过了,但是跳到内核入口那里出了问题,本来是跳不进去花屏的,后来变了黑屏,不知道是不是跳到了入口但是液晶的驱动没移植好
新手求教。

网友(2012-04-09):
现在网上的所谓移植linux内核大多数是在类似开发板的基础上做的。例如 2410 的都是按照SMDK2410 的模板来做的,
不过,因为本身市面上的所谓开发板就是抄SMDK2410而来的。所以工作量非常的小,差不多改几点就能跑了。
不过也不全没用,至少对于初期研读代码帮助很大。

如果只是移植到新的板子,(也就是linux里面所指的machine),那么工作量不算很大,因为对已架构(architecture)的大部分棘手的问题
linux内核都处理了。例如重新实现库函数什么的。

对于 OMAP 的CPU,我相信这几个目录是需要关注的,里面已经有现成的例子了,则要先读懂,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
\arch\arm\mach-omap1
\arch\arm\mach-omap2
\arch\arm\plat-omap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只有内核代码本身才能解答你的问题。所以
研读 linux 的内核吧,从 head.S 开始读吧 .....

我刚读了一些,理解就这样。 :-)

网友:
移植的工作通常是由芯片厂商做好的,使用者通常就是修改下配置和初始化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