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弄一个用C#写的上位机软件,但在插入那个像配置IP中间的那个圆点时弄不出来了,谁

楼主(2012-03-08):
如题:我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到怎么弄出那个圆点,本人新学C#,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
一些软件是有IP输入控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哥,上次发帖也是你第一个回答的啊,我找找看有没有插件什么的

网友:
1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c#中没有自带的控件,要自己写

只不过网上有人写了,我先试试

网友:
看看这个 自己做一个
http://dev.21tx.com/2004/09/29/11588.html
参照网上做的

网友:
路过的同时,也学习了。mark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这个插件怎么用啊,我点击msi后出现如下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请问这个插件怎么用啊,我点击msi后出现如下情况:

好像不用装,直接添加破_解文件夹里面的dll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费了老大的劲才添加进去,添加的方法很简单,但编译一直报错

最后的解决方法是:把.net 4.0 cilent profile 换成.net 4.0 即可。

原因是:我的vs是2010的,net版本太高了

里面的那个IP插件到是很好用的

网友:
微软的vs更新比较快。

网友:
找了好久这个了! 原来有现成的嗯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