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BPI Flash 烧写

楼主(2012-03-08):
Xilinx FPGA的BPI Flash,通过iMPACT烧写时,文件格式是mcs文件。
而mcs文件很大(可能是几十兆),烧写很慢,时间要一两个小时。
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
如果板子上有CPU,可以通过CPU来操作Flash,则速度很快。且也可以让CPU来加载FPGA,这样甚至不用BPI都可以。
但是没有CPU,只能BPI了。

楼主:
经过研究和实验,这个问题有了解决方案。

首先,几种格式的说明和转换如下:
.bit: 二进制文件。带文件头。
.bin: 二进制文件。与.bit文件相比,无文件头,且字节交错。
.mcs: 文本文件。Intel HEX格式。iMPACT写入BPI Flash后其实就是.bin文件。

从.bit转换.bin文件:
promgen.exe -u 0x0 your_prj.bit -p bin

其次,这样的bin文件就可以直接通过第三方软件写入BPI FLASH。
我们的yaJFP配合我们的加载线,在ML505实测编程速度比iMPACT快近10倍。

网友(2014-09-03):
配置EMCCLK 是不是会快很多!

网友:
能否修改下载线的时钟速率,加快下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研究和实验,这个问题有了解决方案。

首先,几种格式的说明和转换如下:

这个东西可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