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xx芯片,uCOS下UDP传送速度能到11.3MB/s,RTT只到4MB/s,我对问题的分析及RTT的网

楼主(2012-03-08):
1、RTT(1.0.0版本)中的lwip,怎么没有开启STM32的硬校验和?这样速度很难上去的,这也是STM32的一个特点:对网络的加速。
  最近我试着加入#define CHECKSUM_BY_HARDWARE发现,网络通一下之后就死掉了,跟踪进去,发现,收到的IP包在tcpip_input函数向mbox邮箱中发送成功,但是tcpip_thread函数中取不出来~不清楚在哪儿挂掉了。
2、memcpy问题:发现memcpy函数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对于STM32这种32位片子,如果拷贝的数据是字对齐的话,按字节搬移,要比单字节的搬移快许多。还有IAR,C语言库函数中也对memcpy函数做了优化。而RTT的lwip中rt_stm32_eth_tx函数,在向外发送数据的时候,用的是自定义的字节搬移。我调用C语言库函数的memcpy函数,UDP速度能到8.7M/s
3、同样我也在uCOS+lwip上做了比较,UDP发送速度最高能到11.3M/s。目前在uCOS+lwip上一切运行良好,我们也是想从uCOS+lwip迁移到RTT上来。希望大神们多多交流经验,RTT越来越好!
4、不知道大家在用RTT中的lwip,是否注意到了上面的问题。你们是用的软件产生校验和还是硬件产生校验和?,具体在用硬件产生校验和应该怎么实现,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先谢谢了~~~~

网友:
谢谢建议。

看了下驱动,目前确实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去搬的,这些驱动因为更多只是demo性质,也未用于产品中,所以能偷懒的部分估计都偷懒了。从STM32 EMAC的ip core角度来说,它应该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另外,关于校验和的问题,记得aozima曾经开启过。但是STM32 EMAC ip core的一个bug是,它不支持ICMP的校验,所以开启后导致不能够ping通。这块记得当时aozima也做了个work around,具体是驱动还是 LwIP 进行有些不记得了。

网友:
1. 20X的 CHECKSUM_BY_HARDWARE 没有改完。可以参考107修改。
   使用硬件校验时,需要为每一个包添加硬件校验的标致。

2. 使用memcpy会快些,原来的demo没有考虑这个。

3. RT-Thread+LWIP 在 STM32(仅限于内置EMAC)上收发速率可以达到93%。
   但一般应用并不是需要这么高的速度,所以一般以稳定为主。
   以下是207的netio的TCP测试: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8372.03 KByte/s Tx,  4380 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7784.27 KByte/s Tx,  3268.82 K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8104.64 KByte/s Tx,  6664.97 KByte/s Rx.
Packet size  8k bytes:  8449.38 KByte/s Tx,  6438.47 KByte/s Rx.
Packet size 16k bytes:  8972.13 KByte/s Tx,  6617.94 KByte/s Rx.
Packet size 32k bytes:  8575.74 KByte/s Tx,  6387.14 KByte/s Rx.
Done.

4. STM32的硬件校验要求原校验值必须为0,因为ICMP_RELPY在回应时,
   仅是将数据包的源地址和目标地址交换,所以校验值并不需要完全计算,
   仅做一下变换即可,所以LWIP没有提供关闭ICMP的校验方法。
   因此,需要在STM32的EMAC驱动中清0 ICMP的校验。

以下是综合测试:
icmp reply speed: 11881 kBytes/s
UDP 32   bytes Rx speed: 520   kBytes/s
UDP 64   bytes Rx speed: 1041  kBytes/s
UDP 128  bytes Rx speed: 2083  kBytes/s
UDP 512  bytes Rx speed: 6250  kBytes/s
UDP 1024 bytes Rx speed: 12500 kBytes/s
UDP 1460 bytes Rx speed: 11881 kBytes/s
UDP 32   bytes Tx speed: 280   kBytes/s
UDP 64   bytes Tx speed: 604   kBytes/s
UDP 128  bytes Tx speed: 1182  kBytes/s
UDP 512  bytes Tx speed: 4240  kBytes/s
UDP 1024 bytes Tx speed: 7683  kBytes/s
UDP 1400 bytes Tx speed: 8847  kByt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ffxz跟aozima的回复,对于ICMP的校验和的问题,ST公司在其demo中已经做了修改。
我在aozima给的程序基础上,把ICMP的校验和部分去掉了,而是按照ST公司给的demo中直接加到了icmp.c文件中了
刚测试了下速度,RTT+lwip的UDP同样能到11.3MB/s。

网友:
请问收发速率是如何测出来的?

网友B(2012-05-30):
请问大哥们,以下是综合测试:
icmp reply speed: 11881 kBytes/s
UDP 32   bytes Rx speed: 520   kBytes/s
UDP 64   bytes Rx speed: 1041  kBytes/s
UDP 128  bytes Rx speed: 2083  kBytes/s
UDP 512  bytes Rx speed: 6250  kBytes/s
UDP 1024 bytes Rx speed: 12500 kBytes/s
UDP 1460 bytes Rx speed: 11881 kBytes/s
UDP 32   bytes Tx speed: 280   kBytes/s
UDP 64   bytes Tx speed: 604   kBytes/s
UDP 128  bytes Tx speed: 1182  kBytes/s
UDP 512  bytes Tx speed: 4240  kBytes/s
UDP 1024 bytes Tx speed: 7683  kBytes/s
UDP 1400 bytes Tx speed: 8847  kBytes/s

这个测试怎么做?在命令提示符里打什么吗?

小弟纯新手,勿喷勿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哥们,以下是综合测试:
icmp reply speed: 11881 kBytes/s
UDP 32   bytes Rx speed: 520   kBytes/ ...

RT-Thread下的lwip的例子使用netio来测试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Thread下的lwip的例子使用netio来测试速度

谢谢~ 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论坛能恢复下载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Thread下的lwip的例子使用netio来测试速度

那个网页是测试  TCP性能的,  但怎么测试  UDP   呢?  谢谢

网友:
记下,好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