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CCAVR7.22移植FATFS应该注意什么?打开文件老是不成功,现将代码上传。

楼主(2012-03-08):
如题

楼主:
FATFS R0.09ourdev_724816EKG9V8.rar(文件大小:377K) (原文件名:FATFS驱动.rar)
现将代码上传,希望移植成功的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2012-04-22):
期待成功例子,我用仿真,老是不成功!

网友(2012-11-17):
经测试,发现二楼提供的代码可以直接编译运行,不过需要在SPI_init();下面增添如下初始化代码;
        res=SD_Reset();
        if(res==0)
          PORTA &= ~(1<<0);
        res=SD_Init();
        if(res==0)
          PORTA &= ~(1<<1);
        res=disk_initialize(0);
        if(res==0)
          PORTA &= ~(1<<2);
其中SD_Init不是必须的,因为在disk_initialize(0)也会进行SD卡初始化
上面程序是用PA口控制LED灯,来显示系统运行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