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升压比DC/DC电路拓扑

楼主(2012-03-08):
如题,小弟最近想搞个输入45-60V 输出380的DC/DC变换电路,由于第一次做这个东西,本想用最简单的boost电路来设计,不过查了相关资料说普通的boost升压比不高,想问下前辈能不能提供个简单的拓扑,能够实现大升压比的变换。谢谢啦

网友:
推挽…不过效率也不高…升压比大了耐压要高…胶带就要多了…或者次级用三重绝缘线吧…

网友:
要看电流了。电流不大的情况下 BOOST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n-boost 查下资料

网友:
升压比不算大,boost也可以,不过开关管耐压要求较高,高耐压MOSFET内阻较大,导通损耗会比较大。所以最好还是用变压器,正激反激都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前辈们 我想想还是用正激或者反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