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 STM32 盘古开发板,源码,使用手册。

楼主(2012-03-08):
本人在业余时间内开发了一套 STM32 开发板,起名 ARC 盘古 开发板,希望能给大家多一个选择。
大学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是,在南京,有空经常徒步去军俱买打折书,有一次走狗屎运,捡到100块钱,想都没有想就直接去买了觊觎很久的一本书,比较贵。

热爱学习,现在还需要向父母要钱的同学,希望 盘古 STM32 开发板能够帮得到你。

盘古开发板所有的例程均使用 uVision MDK 4.23 编译,无任何错误及警告,在盘古开发板上运行正常。实例编排从最简单的跑马灯 (GPIO操作),循序渐进,到较复杂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FREERTOS),SD 卡操作,LCD 显示都有讲解。几乎涵盖了STM32的所有外设。

楼主:
使用手册:

楼主:
继续使用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如果你觉得有点用处,请帮忙顶一下,如果你觉得有所不对,或者是想要探讨,欢迎跟帖,买不买没有关系,技术探讨和买卖没有关系。

楼主:
我的另外一个帖子, 关于  FreeRTOS V7.1.0 + uCGUI V3.98 驱动触摸屏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448459&bbs_id=9999

工程名字叫 18_uCGUI,代码在楼主位下载。

主要创建了 三个任务,
1. 初始化任务,初始化所有的硬件设备(除了 LCD 显示,它会在 UCGUI 内初始化),并创建UCGUI任务。该任务完成所有的初始化和任务创建后,完成初始化会被销毁。
2. UCGUI 任务用于显示,一旦LCD 初始化成功后,再创建 触摸任务,因为只有能显示,触摸任务才有必要创建。该任务一直在运行。
3. 触摸屏 任务,该任务大部分时间处于挂起状态,不会消耗CPU 资源,只有触摸笔按下时,该任务才会处于运行状态,和 UCGUI 分时占用 CPU 资源。为了实现这个功能,我们需要创建一个信号量,使能一个笔中断函数。
笔中断函数 give semaphore, 触摸屏处理任务 take semaphore,所以只有笔中断发生了,触摸屏才能 take semaphore, 处于运行状态,这样子,触摸屏任务只要在笔按下时,才会占用 CPU, 极大的减轻了 CPU 的负担。
UCGUI 使用定时器,不管有没有按下笔,定时查询,消耗了很多CPU 资源。

楼主:
STM32 I2C 硬件中断方式实现方法,带流程图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7632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armrunc1&bbs_id=9999

SD 卡 SPI 模式初始化过程,带流程图,支持 SDHC。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7837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armrunc1&bbs_id=9999

在STM32上实现 printf, scanf,兼谈 semihosting 半主机机制,和网上流传的另外的版本不一样,无需使用 MicroLIB。而是使用标准库。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9585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armrunc1&bbs_id=9999

fatfs 在 STM32 上移植,使用 DMA 传输数据,测试了格式化,创建文件,文件夹,编辑文件,显示 SD 卡信息等功能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457773&bbs_id=3020

网友:
友情支持你下  现在的STM32开发板眼花缭乱的啊

网友:
现在的STM32开发板太多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多了对大部分人有好处,大家的选择余地大点,价格也会更合理,而且学习资料也会更多。

网友:
mark,价格倒不贵,支持下,先看看,如果OK得买个

网友:
STM32真TM火,为什么没人做其它的M3呢,比如luminary,nxp,energyMicro,Fujiton,ember,ateml,holtek

网友:
支持一下 板子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rk,价格倒不贵,支持下,先看看,如果ok得买个

呵呵,谢谢,你可以先看看我的代码和使用说明手册再做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stm32真tm火,为什么没人做其它的m3呢,比如luminary,nxp,energymicro,fujiton,ember,ateml,holtek

我是看到别人做的,我也就做了,不知道其它厂商的 M3 用的人多不多,多的话也可以做啊,我工作是用 MIPS 的。M3开发很简单。

楼主:
多谢所有帮忙顶贴的,请大家多提意见。软件使用 git 进行版本控制。会一直更新。

网友:
顶,又一款stm32的开发板

楼主:
谢谢所有顶和 Mark 的朋友。:),大家互相学习进步。

网友:
顶一下!各家的M3 各有千秋

网友:
也顶一下,板子不怕多,谁好就买谁的,支持你!

网友:
文档做的不错,能写点解注就更好了。毕竟要有一定基础看的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文档做的不错,能写点解注就更好了。毕竟要有一定基础看的懂的

软件里边有注释,都是简单的英文,应该能看得懂。谢谢所有支持的朋友。使用 doxygen 可以直接生成软件文档的。

楼主:
简单介绍一下软件架构,主要分为三层, driver(st 3.5), middleware, application, driver 为 st 3.5, 所有的寄存器操作在这一层,middleware 实现各个模块的不同功能,它调用 driver, 并且提供 API 给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调用 middleware 做一些具体的应用。
举个例子,假设你要实现一个 串口功能,如果你专注 API 层,那么你仅仅需要调用 middleware 提供的 串口初始化 API 函数 ARC_COM_Init 就可以了,再进一步,你想知道串口初始化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那么你去middleware看看这个函数的定义
void ARC_COM_Init()
{
    ARC_COM_RCC_Init();
    ARC_COM_GPIO_Init();
    ARC_COM_PARAM_Init();
}
可以看到它分了三个步骤,初始化时钟,GPIO,和一些串口的参数设置,这些函数在 middleware 的不同文件夹分别实现了。
再进一步,如果你是硬件工程师 或者某个函数需要优化,或者有兴趣知道寄存器是怎么操作的,(软件工程没有必要花很多时间纠结寄存器是怎么操作的),你还可以看看 driver 层。各个层层次分明。

个人不建议除了 driver 层的地方,middleware 和 application 是不应该有操作寄存器的地方。而且最多花 1% 的时间了解寄存器。
对于一个比较复杂的芯片,并且不是通用的 (st 和 其他芯片 的寄存器操作是完全不同的,除了通用的 CM3相关寄存器),大部分寄存器的学习是无意义的,浪费精力时间。一边查寄存器手册,一边编写代码,一个小时后全忘光。没有人会问你 STM32 某个寄存器如何操作。

网友:
帮顶!迟些有空玩玩STM32....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支持,我的好几个帖子都看到你了, btw, your logo is shiny.

网友:
开源共享就要支持,毕竟花了不少工夫。

网友:
喜欢这种风格,非常好,再次顶

同时请教一下怎么在一个WORKSPACE里设置这么多工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喜欢这种风格,非常好,再次顶
同时请教一下怎么在一个workspace里设置这么多工程?

谢谢夸奖啊,你可以在我说明文档里看到,
1.2.3 新建一个workspace

建议看代码使用 source insight, 所有的我写的代码都没有是用 TAB (使用四个空格代替),因为 TAB 在不同的编辑器内的缩进是不同的,保证了在所有的编辑器查看一致。程序在写之初就排版整齐,函数都是按模块功能封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开源共享就要支持,毕竟花了不少工夫。

多谢理解,自己做了才知道比较辛苦,所以看到有人自己做了一些东西,看到了也会礼貌的顶一下,不管是不是和我竞争关系。
看到了鼓励,才会更有动力。

楼主:
最迟下周末上传 ST GUI 实例。

网友:
弱弱的問, LED實驗中, LED要加電阻不?

网友:
楼主厉害,正要学M3,谢谢分享!

网友H(2012-04-11):
顶起来,做开发板的都是在为后学铺路,也就是用自己的辛苦让别人更快进步,所以必须顶起来

网友:
好资源啊,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顶起来,做开发板的都是在为后学铺路,也就是用自己的辛苦让别人更快进步,所以必须顶起来 ...

呵呵,也为了赚点零花钱。

网友:
要支持楼主的,有机会入手一块

网友I:
怎么没有价格呢?板子介绍的在哪里

网友J:
能给一个大包,一次下载就好了,速度太慢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也为了赚点零花钱。

你又不是“人民公仆” 为什么要你无偿劳动啊!
再说了,现在“人民公仆”也不是无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没有价格呢?板子介绍的在哪里

呵呵,谢谢,请看我的签名档。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给一个大包,一次下载就好了,速度太慢了。

太大了,显示上传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又不是“人民公仆” 为什么要你无偿劳动啊!
再说了,现在“人民公仆”也不是无偿的…… ...

哈哈,有道理,谢谢支持。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支持。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迟下周末上传 ST GUI 实例。

现在附件好像限制了大小,软件上传不了,试过了批量和普通下载.

网友K:
谢谢!下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下不了啊?

我可以啊,速度比较慢。

网友D:
楼主水平很牛
能不能把FATFS为什么这样用讲清楚
都是调用函数没有思路说明
看了FATFS也没明白怎样用
希望照顾到新手

网友:
坚决支持原创

楼主:
一段时间没有上来,谢谢以上的顶贴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水平很牛
能不能把FATFS为什么这样用讲清楚
都是调用函数没有思路说明

这个建议你先看 API 使用,一开始就一头扎进去,这个函数是如何实现的,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看到很多软件工程师纠结于 寄存器 一样,居然有是 一开始学习寄存器 还是 用 ST 库的争论,有这种纠结的人,去学习 51 不错,没法胜任一个大的系统工作的。

楼主:
多谢版主,没想到精华了,谢谢以上顶贴的朋友。

网友L:
mark,楼主很厉害了,我才初学。话说楼主四南大的吧,军俱在山西路那边呢

网友:
感谢,非常的需要!再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mark,楼主很厉害了,我才初学。话说楼主四南大的吧,军俱在山西路那边呢

嘿嘿,不是,私信告诉你了。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M:
先顶下,我肿么下载不下来

楼主(2012-05-29):
引用 网友M:
先顶下,我肿么下载不下来

我这边也是,奇怪了,说是老论坛附件,可能是论坛的问题。

网友:
看看如何,都全了吗

网友:
恩,不错,顶一下,尽管还不能下载。。。

楼主:
会不断更新的,可以去 115 下载,
http://115.com/file/c259rwhv#ARC-release-1-0-5.rar

楼主:
增加 uC/OS-III 移植手册。

网友:
可是怎么还是不能下载啊,等了好久了哦

网友:
怎么还不能下载???

楼主:
在老大解决论坛问题之前,只能去我上面的 115 论坛下载了。

网友:
现在STM32的开发板,真是泛滥了

网友:
stm32 开发板>MARK

网友:
帮顶一个,顺便学习学习

网友N:
东西很不错,资料整理的非常全。 非常感谢。

会推出STM F4的开发板吗?

网友:
现在的开发板很少讲架构分层的,这方面掌握了,编程是一种享受。希望楼主多介绍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东西很不错,资料整理的非常全。 非常感谢。

会推出STM F4的开发板吗?

有时间的话会的,工作还是要忙的。;)

网友O:
帮顶一下,楼主有讲解STM32 USB部分的教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O:
帮顶一下,楼主有讲解STM32 USB部分的教程么?

谢谢,有一个实例,重点不在 USB,在 RTOS 和 GUI。

网友:
多一个选择,顶一下~~~

网友:
莫老大,以前的资源能不能恢复啊。。。。。。

网友:
厉害啊,100元起家,佩服,佩服

网友(2012-07-04):
资料比较详细,帮顶

网友:
你这个相当不错。
你运气也好!

网友:
都发出来了  怎么都要支持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freeRTOS中 中断优先级分组的选择和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之间的关系给我们讲讲,比如,抢占2位时怎么设置?十分感谢!

网友:
支持,先了解后购买

网友:
mark一个
来自: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P(2012-09-06):
支持这种软件架构,清析!

网友:
初学者的法宝啊

网友:
这个要顶呀!!~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恩 才看到

网友:
STM32开发板的另一个选择

网友:
见过该开发板,外围电路感觉有点少

网友:
盘古开发板 mark

网友(2012-11-17):
不错很便宜,前段时间买的一直没用,这段时间学习一下

网友:
mark 一下,莫元到手,积分到手

网友:
标记标记标记

网友:
115下不下来呀,楼主

网友:
恩看了一下价格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楼主主要攻软件方面的啦,硬件电路简单点啦,我也主要想学软件。
好贴,果断顶起来!

网友:
很不错的板子和资料。MARK

网友:
今天再淘宝上就看到了开发板,记得我室友和我提过这个,果然在这边有!后面可能需要块~

网友:
还比较适合初学者学习的开发板。

网友:
坚决托起!

网友:
楼主,你好
请问这款单片机可以潜入GUI吗?

网友Q:
楼主的这个块开发板中,用的是什么屏,嵌入uCGUI了吗

楼主(2013-01-13):
引用 网友P:
支持这种软件架构,清析!

嘿嘿,必须的,一直在做大型软件,所以代码的结构非常清晰,目的是不需要注释都能懂得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的这个块开发板中,用的是什么屏,嵌入uCGUI了吗

有 UCGUI, UCOS。

网友(2013-03-10):
make
标记一下!

网友(2013-05-04):
lz,不要介意啊,我的使用心得是板子问题在于引脚是2mm的,操作起来比较麻烦啊,如果换成2.54的,那么操作起就相对容易些了

网友:
Mark一下,支持一下下.

网友R(2014-05-22):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多了对大部分人有好处,大家的选择余地大点,价格也会更合理,而且学习资料也会更多。 ...

哥们儿,盘古开发板还做支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R:
哥们儿,盘古开发板还做支持么

有在支持啊,最新的资料在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520411

网友(2014-07-24):
支持分享,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