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78L12和78L05发烫的问题

楼主(2012-03-08):
以下是电路图,VCC输入的电压为20V,电流约56mA,电路先通过一个100欧一瓦的电阻接到78L12降到12V,再通过一个75欧一瓦的电阻接到78L05。经过计算,78L12和78L05的热功耗图上已经标出,应该是比较低的功耗了,但是使用起来无论是电阻还是78L12,78L05都发烫,电流一直在监控,是56mA左右,就是想问一下坛上的兄弟,这样的设计有没有隐患?手上没有东西测器件的温度,但是手摸上去不能放久。

补充:用的是WS的三端,Datasheet里只讲到工作温度最好是75度以下,感觉摸上去不止这个度数。

网友:
手摸不出是否75度。
不知道你怎么算的,简单的办法是测一下输入输出的压降,再测下你串的电阻上的电压得电流,算一下功率。

不用两级,直接串个大电阻在78L05前都行,不过最好换TO220封装的7805,自身面积大,散热好些。

网友:
输入电压过高,78系列三端稳压器最小工作压差大约为3V,78L05的输入电压在8V到10V比较合适,太高了三端稳压器发热严重,长时间工作肯定不行。

网友:
其实你摸了以后才迅速温升的,你的指头隔热很好。

网友:
请查看资料里面有个封装热阻抗的名词,压降消耗会体现在温度上面,转化为热能了,你自己计算一下。应该是压降过大。

网友:
75度用手已经摸不出来了吧?那次我测电机的温度,50多度的时候,手只能放在上边几秒钟,60多度,手也就能碰一下,然后就迅速拿开了。
我现在用了两个LM317,从24V降到12V,然后12V降到5V。暂时加了一个20cm2的很薄的铝片,温度大概在40多度,电流30多ma,以后准备做个壳子,那样散热面积加大了,温度肯定高不了

网友:
L系列自身不带散热器,但内部有过热保护。

按楼主位给出的耗散功率 179mW,如果按θJA = 220 C/W,环境温度25C计算的话。。。结温接近65度。

够高的。。。长时间工作的话~~~~

楼主:
WS应该是WingShing,他的Datasheet里没有提过热阻抗这个参数,楼上的这个“θJA = 220 C/W”是哪里来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ws应该是wingshing,他的datasheet里没有提过热阻抗这个参数,楼上的这个“θja = 220 c/w”是哪里来的?谢谢

封装决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TO-92封装的大概是这个范围。俺写在那里只是个假设···具体的要看你用的IC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