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PGA 与DDR SDRAM 的连接

楼主(2012-03-08):
由于原理图画错,请问如果用SOPC的 的DDR 控制IP,不使用Cyclone II 的DDR专用引脚,使用NIOS II能不能把DDR用起来,在网上找了下,都说用专用接口接的,求高人指点。

网友:
正在搞,分享一下经验啊,呵呵

楼主:
我菜鸟刚开始搞,LS搞的怎么样,分享下啊。

网友:
这两天还在画原理图,上DDR,还在选型阶段,不过还是按SOPC里面有的DDR 型号来选的。我选的是EP4C10E的,反正价格也不贵,就用新的嘛,功耗还低不少。

网友:
>> EP4C10E的,反正价格也不贵
大概多少钱一片 ?

网友:
好象不行!请查看datasheet!尤其是有些专用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