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报价,求指教。

楼主(2012-03-08):
484脚的BGA封装,10*14CM 。外包大概多少钱?密度较高,50M的晶振。4层估计能搞定。

网友:
一般一个引脚2块钱,算算板子上有多少引脚。当然有特殊要求,需要另外加钱。

网友:
324脚4层板都勉强,还484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324是0.8mm间距的484是1mm间距的,某些芯片用4层可以整48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