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50AD转换结果缓慢变大,飘移一段后稳定,哪位高手遇到过请指教

楼主(2012-03-08):
用F350作了一个0-100V电压表,信号采用电阻分压后差分输入AD,检测时输入24V直流电,上电后电压读数缓慢上升,当升到24.3V时,稳定下来,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采样电阻精度不高,升温,阻值变化。温度平衡后稳定不变,就这么简单!

楼主:
采样部分 (原文件名:未命名1.jpg)

我一直认为如果温度变化,三个分压电阻应该同时变化,按比例是不变的.不知道是否错误?

网友A:
75K变化1%与5K变化1%是完全不同的啊 !选择好一点的器件吧,1%精度的电阻,做一个二极管组成的温度补偿,电路自己上网找,一把一把的!

网友(2014-12-22):
引用 网友A:
75K变化1%与5K变化1%是完全不同的啊 !选择好一点的器件吧,1%精度的电阻,做一个二极管组成的温度补偿,电 ...

不同阻值的电阻,精度一样,怎样变,分压后的电压都是不会变的,年初的时候和同事讨论过这个问题,
同事也是认为完全不同,但经过实际计算,结果没有任何变化,不信你试试,
180k和20K,精度都是1%,分压比是10%,
各向上变1%,变为181.8K和20.2K,
(180+20)/20=200/20=10,
(181.8+20.2)/20.2=202/20.2=10,
分压比变了吗?

网友:
参考电压用的是哪里的呢?

网友(2019-02-24):
二极管组成的温度补偿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