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小电流的精密测试

楼主(2012-03-08):
本人想测量0-2mA交流小电流,精度达到0.2%即可,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
选放大器,AD620。后端直接上各类的ADC或者有ADC的MCU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lvyunzeng 吕云曾,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具体电路或工作原理?

网友:
AD620 不错的,我也在用

楼主:
请问lvyunzeng 吕云曾先生,ADC可选用什么型号的?我实在是很笨的。

网友:
翻翻模拟电路的书籍吧,这种东西在学校的时候老师讲过无数遍的啊,ADC的话性能比较好的是单片单通道ADS8320很不错的呦,
这些器件都是有点贵的,其他便宜的话AD0809等等吧国产器件也可以,看你的精度了!

网友:
现在好多的控制器MCU都自带ADC,精度还算可以吧。MSP430系列的12bit PIC有8BIT 与10bit的,价格比较低的STC系列的也有10、8bit的!看你的设备应用在什么地方,是自己做做玩玩啊?还是有项目背景的。

楼主:
谢谢lvyunzeng 吕云曾先生,感谢您的热情解释。我不是学生,我是近60岁的老职工。我也是闲着没事瞎琢磨,但是我电子技术基础很差就到论坛来请教了。我有0.2%级5/0.002A的互感器钳子,可以在线测量电流。但没有比较方便、精度较高的数字交流毫安表。我就想自己做一个高精度的数字电流表。这其中可能需要AC/DC变换、A/D转换、数字显示等。我就想到论坛找一些现成的电路。A/D转换我想应用ICL7129组成,但AC/DC的变换电路我不熟悉。请老师多指教,您说的:“ADC的话性能比较好的是单片单通道ADS8320很不错的呦,
这些器件都是有点贵的,其他便宜的话AD0809等等吧国产器件也可以”我会仔细看看的,再次感谢你的耐心解释。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高精度AC/DC转换电路(0.2%),我查阅了AC-DC转换器AD736转换精度才3%.

楼主:
看来还是lvyunzeng 吕云曾先生提示的AD620,性能不错,但我们这里不好买。

网友(2012-07-28):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lvyunzeng 吕云曾先生提示的AD620,性能不错,但我们这里不好买。

AD620只是一个仪表运放,并不能做到AC/DC啊,真有效值转换的话用AD637性能好像不错啊,但是价格大概要100块以上一片哦~向老先生的钻研精神学习

网友:
直接万用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lvyunzeng 吕云曾先生提示的AD620,性能不错,但我们这里不好买。

淘宝嘛 ,

网友:
60多岁的我告诉你,直接用真有效值的万用表即可。

网友:
主流的5位半万用表都没达到0.2%这个精度,我觉得业余条件下实现起来基本不现实。
难点不在于多斜率积分的ADC上,而在于真有效值TRMS的AC/DC上,模拟器件的TRMS转换从原理上就决定了0.2%基本上是个“不可能的”任务,楼主有兴趣的可能看看ADI的关于TRMS的详细论著(ftp://ftp.analog.com/pub/www/lib ... _AppGuide_2ndEd.zip)。
测试的交流信号是理想的没有失真的正弦波且频率恒定,我觉得可以绕过真有效值,测量峰峰值等方法来推算出有效值,0.2%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个人肤浅的认为高精度高速AD+DSP应该是个未来新的思路。

网友(2012-11-01):
引用 楼主:
谢谢lvyunzeng 吕云曾先生,感谢您的热情解释。我不是学生,我是近60岁的老职工。我也是闲着没事瞎琢磨,但 ...

楼主,还有【0.2%级5/0.002A的互感器钳子】相关资料啊?

可以非接入式测量的吧?

网友(2016-06-06):
挖个坟,某网友私信要的15L资料,我现在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