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式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03-08):
实验室现在做的是AC-DC的隔离式半桥驱动IC,现在还没有流片,准备先用FPGA对相关的算法做一个验证。实验室没有做外围的,于是把我赶鸭子上架,由我来做这个测试板的原理图和PCB设计。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半桥式开关电源,没有任何经验,查找了一些资料后,设计了如下的电路图,希望坛子里的高手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有没有结构上的问题,谢谢

整个方案是这样的:电网电压220V(波动正负15%),PWM控制频率为100KHz左右,输出电压经过分压后进入12位ADC,ADC输出进入FPGA,FPGA根据输出电压情况采用相关算法,输出两个互补的(占空比约30%)PWM信号并通过半桥驱动IC驱动上下臂MOSFET。
为了简化变压器的设计,测试板设计输出电压12V,电流5A,如果测试通过,再将功率提高到300W左右

楼主:
另外,这个PCB已经送出去打样了,我使用的光耦是DIP-4的,但是找了好久都没有发现能够满足100KHz,占空比30%的这种封装的光耦……请高手推荐一下吧

网友:
。。这样开发IC?不懂电源的人去做电源控制IC

不怕浪费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做一个控制用的IP核

网友:
飞兆半导体有高速光耦 6N139之类的
型号可能记得不对了 不过上其官网很容易查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有个鸟用,做出来那么贵,如果不能解决动态响应及谐波电流还不如一个便宜的硬件芯片效果好

网友:
哈哈 这个成本上确实没法跟UC3843之类的比

网友:
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有没有结构上的问题-------半桥驱动IC的电源应当有限压,即使是来自補助电源的也要考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仅仅是用来验证一个算法,只是IC里面的数字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好的,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还是没看帖子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只考虑电网15%的波动的话,设计在15V左右,应该不会击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