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未使用的引脚,接地或接电源的作用?

楼主(2012-03-08):
电路设计时,看到芯片未使用的引脚有些接地或接电源,其作用是什么?求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
不使用的脚一般要有一个稳定的电平,这样在静电测试中比较稳定,不容易受干拢而死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降低功耗的作用?若有,如何解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降低功耗的作用?若有,如何解释,谢谢。

正常情况下没有降低功耗的作用,还有增加功耗的作用

网友:
具体要看情况了啊~详见芯片手册关于NC脚怎么描述的。。。

网友:
减少干扰

网友:
单就TTL电路而言,输入管脚悬空确实会造成功耗增加,而且幅度惊人,

原因我也不知道,好多资料都没提到过,效果一试便知。

楼主:
功耗的影响会不会是静电_击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