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优化之后,AD7705测得的电流就不准了,这是为什么呢?求前辈们指条明路!

楼主(2012-03-08):
最近在给一个仪表写菜单程序,加入了自己写的菜单程序之后,发现了两个问题:1、AD7705的AIN2+通道所测得的电流值变小了很多。2、当用按键对AD7705的AIN2+通道的设置寄存器进行重新设置之后,测得的电流就准了。

后来把keil4的优化等级改为0级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但是这样的话,仪表的采集速度就很慢,原先的优化等级是2级。小弟第一次自己写程序,调了了4天,越来越迷糊了,不知是对AD7705的初始化有问题,还是菜单程序写的有问题。如有前辈指条明路,小弟感激不尽。。。在此先谢过了!

AD7705的说明:
单片机是通过中断来读取AD7705的转换值的,每中断一次,切换一下AD7705的通道,并读取转换值。每次对AD7705通道的切换,没有进行自校准。只在AD7705初始化中进行自校准。
AD7705的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start_ad7705()
{

   unsigned int loop_num=0;
           SPI_buffer=0x0ff;//防序列丢失
           write_AD7705();
        SPI_buffer=0x0ff;
        write_AD7705();
        SPI_buffer=0x0ff;
        write_AD7705();
        SPI_buffer=0x0ff;
        write_AD7705();
        SPI_buffer=0x0ff;
        write_AD7705();

        if(test_M4)
        {
    SPI_buffer=0x21;//通信寄存器值,对时钟寄存器进行写操作
    write_AD7705();
            SPI_buffer=0x04;//设置时钟寄存器为00000100B,其中主时钟禁止位=0;CLKDIV位=0,即MCLK IN引脚处的频率就是器件内部的频率;CLK位=1,振荡元件频率=1MHz,则此位必须为1;FS1=0,FS2=1,输出更新率为50Hz。
            write_AD7705();
                 SPI_buffer=0x11;//通信寄存器值,对设置寄存器进行写操作
            write_AD7705();
            SPI_buffer=0x46;//设置设置寄存器为01000110B,其中MD1=0,MD0=1,即先自校准再进行正常的模数转换;G2=0,G1=0,G0=0,即增益为1;B\/U=1,即选择单极工作;BUF=1,即使能缓冲器;FSYNC=0,即调制器和滤波器开始处理数据,并在3倍更新周期内产生一个有效字。
            write_AD7705();

            my_delay(200);
            while(P15)
        {
           loop_num++;
           if(loop_num>20000)break;
         }
     }
        SPI_buffer=0x20;
        write_AD7705();
        SPI_buffer=0x04;//设置时钟寄存器为00000100B,其中主时钟禁止位=0;CLKDIV位=0,即MCLK IN引脚处的频率就是器件内部的频率;CLK位=1,振荡元件频率=1MHz,则此位必须为1;FS1=0,FS2=1,输出更新率为50Hz。
        write_AD7705();

        SPI_buffer=0x10;
        write_AD7705();
        SPI_buffer=0x46;//设置设置寄存器为01000110B,其中MD1=0,MD0=1,即先自校准再进行正常的模数转换;G2=0,G1=0,G0=0,即增益为1;B\/U=1,即选择单极工作;BUF=1,即使能缓冲器;FSYNC=0,即调制器和滤波器开始处理数据,并在3倍更新周期内产生一个有效字。
        write_AD7705();

        my_delay(200);
        while(P15)
    {
       loop_num++;
       if(loop_num>20000)break;
     }

}

另外菜单程序的算法采用这个: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54865&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菜单&bbs_id=1006

楼主:
程序2级优化之后的存储情况:Program Size: data=186.4 xdata=335 code=50041。其中菜单程序大概占了10几K的code。
0级优化的存储情况:Program Size: data=109.4 xdata=573 code=56870。

菜单的代码写了10几K,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呢?

楼主:
没人回贴吗?自己顶一个!

今天再认真看了下AD7705的数据手册,在初始化程序中加了读数据寄存器的操作,AD7705的双通道测得的电流都正常了。不过看别人的程序貌似没有这样写的,不知道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