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语言指针自加问题,求答案

楼主(2012-03-08):
void main(void)
{
   int a,b;

   a=10;

   b = (++a) + (++a) + (++a);

  printf("%d\n",b);

}

呃,被整昏了,这个b输出应该是好多啊?怎么算的呢..?

网友:
这是一道2B题,没有标准答案, 每个编译器都可以不同.
实测:BC31 ,  39
VC6 Debug  : 37
VC6 Release: 39

网友:
11 12 13=36

楼主:
二楼正解,但是能知道原因不?标准C 啊,怎么能随编译器而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同的答案是因为编译器的执行顺序不同;

得出39的顺序应该是:
    ++a;
    ++a;
    ++a;
    b = a + a + a;

得出37的顺序应该是:
    b = ((++a) + (++a)) + (++a);

网友:
依赖于实现。。也就是和编译器有关。这样的问题没有研究的价值。懂汇编的话,你就知道不同编译环境对这种情况的优化处理是不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楼正解,但是能知道原因不?标准c 啊,怎么能随编译器而变呢

是标准C,但是你看了C语言的限制么?挑战编译器么?我一直认为,玩弄编译器的后果往往是自己被编译器玩弄,还是老老实实的写规矩的程序吧。
C语言规定:一个序列点的变量只允许被改变一次,除此以外的所有情况结果都是不确定的。详情请谷歌“C语言 副作用”。
因此,即使结果是31你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这样的啊!我去看看,多谢指教!

网友:
又是一个与编译器 有关系的程序 很纠结啊

网友:
这样的语句在程序里写出来是会挨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并没有写入C标准的。只是规定了:依赖于具体实现!。

网友:
应该避免使用这样的写法。否则程序移植的时候可能就麻烦了。

网友:
不要操之过急  一步一步来啊  就不会错了 只不过是多两行程序吧了

网友:
同十楼。。写这种代码必定挨骂。
--接6楼。。举两款编译器的例子对照。
KeilC51:
测试C程序: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void)
{
   char  a,b;
   a=10;
   b = (++a) + (++a) + (++a);
   P1 = b;
}

disassembly:

Q0000:        LJMP  _Start                       ;0000   02 00 10
_Main:        MOV   R7,#0AH                      ;0003   7F 0A                    a=10
              INC   R7                           ;0005   0F                     a++  a=0x0b
              INC   R7                           ;0006   0F                      a++  a=0x0c
              MOV   A,#0CH                       ;0007   74 0C                (A)=0x0c
              ADD   A,#0BH                       ;0009   24 0B                (A)=0x0b +0x0c
              INC   R7                           ;000B   0F            a++   a=0x0d
              ADD   A,R7                         ;000C   2F         (A)=(A)+0x0d
              MOV   P1,A                         ;000D   F5 90
              RET                                ;000F   22
_Start:        MOV   R0,#7FH                      ;0010   78 7F
              CLR   A                            ;0012   E4
_Init:        MOV   @R0,A                        ;0013   F6
              DJNZ  R0,Q0013                     ;0014   D8 FD
              MOV   SP,#07H                      ;0016   75 81 07
              LJMP  _Main                        ;0019   02 00 03

结果是 b=0x0b+0x0c+0x0d=0x24  (36D)

TC2.0下测试。
测试C程序:
void main(void)
{
   int a,b;

   a=10;

   b = (++a) + (++a) + (++a);

  printf("%d\n",b);

}
disassbmly:
push    si
push    di     ;保护寄存器
mov     si, 0Ah   ;a=10
inc     si        ;a++
inc     si        ;a++
inc     si        ;a++   a=0x0d
mov     di, si    ;(di)=0x0d
add     di, si
add     di, si    ;b=0x0d +0x0d +0x0d =39d
push    di
mov     ax, 194h  ;pointer -> "%d\n"
push    ax              ; format
call    _printf
pop     cx
pop     cx
pop     di
pop     si
retn

这里的结果是39..

以后不要写这种不利于移植的代码。Over!

网友:
也就是考试出这种变态题目了。实际上根本不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就是同学考2级看书有这样的题,网上视频解答是是39,但VC6是37,不同编译器不同 answer ,所以贴出来问问了.

网友:
现代教育的悲哀!

成天告诉你那个是错的。 不会告诉你那个是对的。
成天沉溺于这种 老学究式的写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哎,这年头就这样啊!

网友:
要谁敢在项目中这样写,轻则被批,重则被炒。也只有所谓的计算机考试会出这样的题了。

网友(2012-04-12):
写程序还是规矩点好啊呵呵

网友:
这要看不同的编译器!Win-tc编译结果39

网友:
TC 实测:39

这是孔乙己编的软件。呵呵。

网友:
这样的题,真不晓得有啥子意义

网友(2012-08-24):
真是个阴魂不散的蛋疼题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