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前后台系统与实时内核系统的区别?

楼主(2012-03-09):
单片机前后台系统:缺点,就是改变前台程序,CPU的时间片就会改变。
而实时内核改变一个任务,会不会变呢?
能否来人解释下这两种系统的优缺点。

网友:
按我的理解,本质上的区别是:
前后台系统包含
主循环+中断
前后台系统是没有时间片的概念的,最多只有主循环中一系列任务的轮询周期。

而引入操作系统包含
主循环1+循环2+...+循环n+中断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把主循环中的一系列任务按照轻重缓急进行调用,而不是按顺序

楼主:
也就是说,假设前后台系统,主循环有3个任务进行轮寻,加上一个中断,
如果3个任务之间的时间间隔是T1,T2,T3,而当前台中断程序程序占用时间改变的时候,T1,T2,T3的时间间隔就会变了,
像这样的情况,我在步进电机调试的时候,就碰到过,后来,改变前台的时间,精确到0.3us级别的,才将前后台的时间占用,
调到一定的值,步进电机运动才精确到一定的参数。

那么比如uCOS内核,在我任务运行的时候,也假设3个任务,一个中断,
调中断占用时间,是不是T1,T2,T3的时间间隔会改变呢?

网友(2014-12-25):
没看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