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usb下载出现了超级诡异的问题,我表示神已经无法阻止它了

楼主(2012-03-09):
最近在调430的程序,我用的MSP_FET430UIF下载器,有天突然程序就下不进去了。奇怪的是另一块板子就下载ok,两块板子是一样的,我把下不了程序的板子检查了,线路没问题,我一开始觉得是单片机烧了,可是最后下进去的程序还在里面跑的很流畅。我表示神已经无法阻止它了。下载失败时提示如下,遇见过这种情况的仁兄请说说你的看法吧

楼主:
补充下,我编程用的IAR

网友:
自己想办法吧,430+IAR的诡异问题多去啦。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BSL?没用过

网友:
楼主你这样的问题我也出现了,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
同意6楼 尝试下用BSL

网友(2012-06-15):
DEBUGER 初始化失败---》可能是传输数据时USB口出现问题。以前搞USB设计时遇到过,可能是瞬时干扰或芯片有BUG,是小概率事件!

网友:
那看起来是硬件问题了。
如果电路硬件上是用的两线JTAG的要把复位电容焊掉才能稳定烧写。
IAR+JATGUIF确实各种问题很多,如果是偶然问题一般各种重启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