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LC串联谐振输出波形诡异,跪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3-09):
半桥LC串联谐振输出波形诡异,线圈两端的波形在0点得位置有两个很到的尖峰,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原理图 (原文件名:R13GD(Z372FTBB%@G([$8)G.jpg)

线圈两端波形 (原文件名:TEK0060.JPG)

网友(2013-01-11):
你的驱动电路对不对啊
高边不用自举

你调调电感看看 试验最好做个大电感然后调气隙 就可以

网友:
最近也在调试LLC,不是很顺利,现在在狂啃理论

LZ遇到的问题应该是因为两个MOS管的驱动信号间没有死区引起的
即Q2关闭的同时,需要延时一定时间Q3再导通

LZ需要核对下两个MOS管的共点波形是否为方波!

网友:
这个芯片LZ参考下
NCP5181
http://203.208.46.148/url?sa=t&a ... tOF68rxfTk86sPQ_G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