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显示任务挂起后液晶屏闪烁问题

楼主(2012-03-09):
我用uCOSii上执行2个任务,第二个现在是空的,第一个就显示一个画面,我延时OSTimeDly(5000);然后液晶屏就是一段时间显示正常,一段时间闪烁,原来我延时设置短的时候直接闪烁了。请问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
优先级?把液晶显示的优先级弄高点试哈哒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试了,还是没用,感谢楼上

楼主:
问题解决了。自己试了好几遍后发现是每次循环都会执行一次显示程序,但是很多时候液晶的显示程序是不变的,不需要更新的,所以我就用个if语句来检测是否需要更新,需要的时候再执行显示程序,然后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