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09):
新手迷惑了,atmega88通过USART双机通信,编程工具是 JTAJ & ISP  V2.5。现象是这样的:程序下载后,若将编程器断开,给芯片上电通信不正常;将编程器接上后,给芯片上电能够通信(有LED灯指示)。正常通信状态下,将编程器断开能够工作。不知扎搞了

楼主:
BOOTRST为编程,那么上电后代码应该从应用代码开始执行,感觉好像是没那么执行,望各位高手解答

楼主:
没人给意见啊。。。
问题找到了,还是感谢大家

网友:
自己哪里没有理解透才出的的问题?有什么不好意思写出来?这里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问题提的都是没头没脑的,恐怕只有上帝知道如何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