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速求救:RS422通信烧芯片!(了解的进来看!)

楼主(2012-03-09):
我的系统是波士RS232/RS422转换卡+ 4个RS422设备(使用SP491芯片),1主机4从机通信,都调试好了。
目前有一套系统,老是损坏,损坏的结果是,2台只能发送不能接收数据,2台只能接收数据,不能发送数据。
换了4个从机,好了一小会,然后又坏了,

硬件连接: A ,B ,Z,Y只连接这4条线,SP491芯片分别串10欧电阻后连接至总线。请大家分析原因,在客户那里,用手摸4条通信线的时候有麻手的感觉。
在家里测试从不麻手。
坏掉的机器倒是好修好。关键还没查处为什么坏,现在那一套系统始终没有修好。
很着急!请教各位,非常感谢!

楼主:
SIPEX sp491EEN 芯片这么写的

网友:
加TVS管 保护

楼主:
太相信芯片的自身保护了,本来觉得工作环境比较不错,除了电脑和电灯没有其它的强电。所以就没加TVS,现在老是损坏。

􀁺 +5V 的电压
􀁺 低功耗 BiCMOS 工艺制造
􀁺 驱动器/接收器使能(SP491E)
􀁺 RS-485 和RS-422 驱动器/接收器
􀁺 管脚兼容 LTC490 和SN75179(SP490E)
􀁺 管脚兼容 LTC491 和SN75180(SP491E)
􀁺 增强型 ESD 规范:
±15kV 人体放电模式(Human Body Model)
±15kV IEC1000-4-2 气隙放电(Air Discharge)
±8kV IEC1000-4-2 接触放电(Contact Discharge)

网友:
系统的布线情况是怎么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说吧,sp491肯定没什么问题,有保护的话就算有几十V也不一定会烧掉。

用万用表交流档量一下对地的电压吧,看看是不是特别高,从你的情况来看肯定很高,必烧无疑,就算保护也是没用的(不一定烧坏,保护电路工作后通信不正常)。

找到干扰源(一次去掉一个484节点),直到万用表交流档对地电压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

你应该分析到我的病根了。我仔细查找了原因,491芯片烧坏了,有的已经起包了,有的是发送坏,有的接收坏,我把坏的拿回家换了,一切正常。
现在基本就是电源问题了,我怀疑系统没有接地,悬空的电势差可能很大,请问楼上用万用表如何量出呢,请细讲下,谢谢!

还有3个问题,麻烦指导下:
1、系统分别使用了波士的有源和无源部分,都坏了,如果隔离的话怎么会坏呢。
2、如何解决我现在的系统问题呢,如果现场找不到地就麻烦了(必须可靠接地吗?)
3、手摸到通信线会麻,应该就是对方的供电系统有问题了。估计也就只能靠可靠接地解决了吧。请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干扰源(一次去掉一个484节点),直到万用表交流档对地电压正常。

我觉得是系统接地不好, 现在就4个接点,我拿回来测试,换了491后都就好了,那干扰源是什么呢?

再介绍下:
发送和接收总线分别接了个120欧的匹配电阻(发送接1个,接收接1个),跟这个应该没有关系把。
电脑主机+4个从机(线路也就3-5米远),很近的。
台式DELL带串口电脑。

网友:
隔离只是隔离外部电压,外部接口部分照样损坏的。

网友:
接地没有处理好!

楼主:
又买了批MAX491,还没到呢,

去现场想想接地的办法。车间比较大,全是些木质和带轮子的东西, 如果没有接地,还真麻烦呢,

楼主:
如何量出来呢?明天去现场调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基本的电学问题,你需要自己试一下,我原先也遇到过,就是其中一个设备漏电,或者说是感应电,导致其它设备损坏。

测量方法和你的设计有关,这个你需要提供详细的接线图我才好说。

网友:
有些系统里面,485或者422的通信线的屏蔽层,并没有真正接地,施工的时候可能也接了,但那个地没有连到大地上,或者拉到很远的地方接地,这样的话你在近端摸通信线,感到麻麻的,所以肯定是通信线对地的电压高了,导致芯片的损坏。
    解决方法,最简单的是将屏蔽层可靠的接近端的地,如果现场没有这条件,那就换一种方法。将485通信的电源的地与屏蔽层接的那个地之间,并一个高压瓷片电容。容量在223到104之间,耐压2KV或者3KV都行。我当时在现场遇到这个问题,手头没有这么大容量的瓷片电容,就用了一个400V的103的CBB,也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供楼主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2位,接地情况只能到现场看情况了,不太乐观
我现在手头有0.1UF的X2,275V电容,不知道行不,还有14D47K压敏,都拿上去看看吧

我的设备,每个从机内部一个开关电源+一块电路板(422接口)======连接其它从机
                                                        ======连接422/232转换器到电脑
如下图

示意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从机是否并联,如是,注意电平匹配

网友:
芯片烧无疑是外部电压导致,这外部电压大多数就是因为市电的地线没接好,加上使用的是开关电源。

1、试试把设备的内部供电的开关电源换成线圈变压器。(屏蔽层不要和设备的GND相接)

2、电脑的机箱外壳对地的电压是多少?要是没有地线,就在地上插入一米左右的金属棒在浇点水,把金属棒和机箱接上。(大多数是转换

器的GND和电脑机箱体已经是相通的,而你的机箱体没有接地。)

3、你选用的4芯信号线是屏蔽层只能单端接地。(不要把所有的设备的GND都接到屏蔽层上)

楼主:
到现场想想办法了

网友(2016-07-19):
现在问题解决了么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