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锂电池保护板和充电的问题,请教熟悉的朋友呀

楼主(2012-03-09):
现在锂电池一般都需要配保护板。对保护的作用我的理解是:防止锂电池过充、过放。当充电超过某一个电压时,会停止充电。当放电到某一个低压时,会停止放电。

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有保护板,对锂电池充电,是否可以直接接到直流上,比如1S的锂电,直接接到5V上。充满之后保护板会动作,从而不再充电。

这样是否就不用专门的充电电路了。

所以就不明白了,保护板和充电电路,到底是个啥关系。这个问题困惑我很久了,高手来解解惑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种电池都会有一个最高电压和最大充电电流限制,就算有保护板也不能超过额定值使用(好的保护板充电过流保护,放电过流保护,温度异常保护),同时不能保证保护板任何时间100% 可靠,充电电路对电池寿命有密切关系

网友:
锂电充电要求是先恒流,再恒压充,保护板没有这个功能,所以会需要外部的充电管理电路

网友:
保护板 只管过压 欠压 过流 过放 短路 没有横流充电功能 当然如果你用个恒流源调小点慢慢充也没问题 用大电流一直充 会充不饱就保护了

网友(2012-06-13):
瑞萨提供全系列的锂电池保护IC,有需求可以找我,免费技术支持。可以提供样品及工具
18948742889 瑞萨电子

网友:
当前流行的结构:精工的充电IC+NEC的充放电MOS管,我指手机电池保护板,听说BYD现在也开始自己开模做MOS管。

网友:
电池有个充放电倍率的问题,如果充电倍率(充电电流)太大,容易对电池造成损伤,也不容易充饱,所以要对电流进行限制。充电电压也不宜过高

网友:
那是双重保护,一般来说你加一个恒流源就可以给带保护板的电池充电了.

网友(2013-05-02):
是这样的,保护板只能做为电池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当充电电路保护失效后不至于电池报废。
像4.2V的锂电池,充电限制电压为4.2V,但保护板的保护启动电压为4.25V,而且保护板也不可能每个都是精确的4.250V,还有个误差值。
就像吃饭一样,保护板是保护你不会撑死,但长期过量吃饭肯定对健康不利的。
我做的一个锂电池充电器,单节锂电池只让它充到4.18V就停止充电,实际充电容量跟充到4.20V没什么区别。

网友:
首先保護板的性能沒辦法做到較精,
另外,專門的充電器帶有恆流的話,即出現大電流或別的情況都可做到比較好的保護

网友(2013-09-26):
两者不能混淆,充电电路给锂电充电是先恒流,再恒压充电。一般充电芯片都有个充电预设电压,比如4.2V。只有充到这个电压后,才会恒压充。
保护电路只是起个保护作用。保护电压一搬要高于充电芯片的那个预设电压,这样才能配合使用。

网友(2016-06-05):
哦,,我是进来学知识来的

网友:
保护板我的理解是电池的下一道防线,不至于过方死掉,也不至于过充爆掉,但它的电压控制的不精确也不是最优。

网友(2018-01-24):
之前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