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2mA转换为直流0-2V,精度需达到0.2%,请问怎样设计电路?

楼主(2012-03-09):
工作中需要将交流电流0-2mA转换为直流电压0-2V,精度0.2%。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使用什么元件,怎样设计电路?

网友:
先用高精度1K电阻,2楼继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用高精度1k电阻,2楼继续。
楼上够狠,山寨中的极品  +1
3楼继续

网友:
先弄清楚要求高端还是低端检测。低端比较容易,高端就麻烦了,不过Analog、Linear也有专门芯片可以简化设计。
可以用1K采样电阻,但要0.01%精度的,比如VISHAY RCKO2。电阻后面加一个精密零漂移轨对轨低偏置电流放大器,如AD8628之类做缓冲输出;对线性度要求非常高的话用双电源的精密低偏置电流放大器,如AD711。
缓冲也可以换成专用的传感器信号处理芯片如MAX1454,这样电阻的温漂都可以预先修正了。
有钱的话输出还可以再接一个五次方程低通滤波器MAX280,保证输出信号的清洁,没钱就用积分电路也可以做到近似的滤波效果。

楼主:
感谢1楼、4楼耐心解释,受益匪浅。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