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DSO2011版示波器改装单节锂电池供电成功了

楼主(2012-03-09):
锂电池是带保护板的 容量2200MAH,充满电 大概可以用3个小时,终于可以真正手持使用了

网友:
原设计不支持单节锂电池,你能告诉你如何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设计不支持单节锂电池,你能告诉你如何做的?

同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可以传图片了

楼主:
1 用低压差3.3v三端稳压并联在LM2596的输入输出上(挑选3.28v的),原2596压降不够小4V一下就不正常了。

2 做一个DC-DC 升压的小板,输入3.3v到5v输出6v的(我是5块钱买了个单节1.5v的LED手电筒取出来改的),然后输入接到3.3v输出接到前置5v稳压芯片的输入端,最好这个稳压芯片也换成低压差的。

3 电池充电部分,根据电池充电倍率,我的是0.5C的 所以充电只能控制在1A以内 ,用1.5欧电阻焊在电源接口预留的那个位置就可以用5v电源充电使用了。

网友:
记号,以后用得着

网友:
唔,深度,值得深入!

网友:
谢LZ说明。经改后,示波器就不能在9v供电下使用了,是吗?

楼主:
没问题,大于3.28v ,LM2596 自动切换工作

网友:
LCD上不能显示电池状态

网友(2012-08-05):
有原理图吗?

网友:
应该单独做一块板升压……这样暴殄天物啊……

网友:
上个图来大家看看

网友:
电池多大的容量????一般都是按WH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