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向上位机发送空格(0x20)的问题

楼主(2012-03-09):
RT
单片机与上位机通过串口通信,我发现单片机在向上位机发送数据(单片机内用printf打印),语句与语句之间多了很多空格,搞得本来设计好的打印格式,打印出来乱七八糟的。

网友:
关注
还没试过ASCII码的通信

网友:
那。。。楼主你发的是啥啊?

网友:
用printf挺好的,没出过什么问题,我估计是你的代码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printf挺好的,没出过什么问题,我估计是你的代码的问题。
我直接单片机串口发上去,也是这样的~~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吗?
硬件连接是好的,电平转换器用的是SP3232EEA,这个芯片应该不差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吗?
硬件连接是好的,电平转换器用的是SP3232EEA,这个芯片应该不差的吧。 ...

sp3232还好的,只要是真货就没事。
和430连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看二进制,而是不看ascii码。

楼主:
看ASCII或二进制有什么区别呢?
反正它是多了空格,用二进制看的话,就是0X3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ASCII或二进制有什么区别呢?
反正它是多了空格,用二进制看的话,就是0X30了 ...

空格==0x20  0x30是ASCII的“0”

楼主:
好像是0X20

楼主:
关键不是这个,而是怎么会出现这个?

网友B:
我遇到过,调试了半天结果是软件问题,后来换了一个串口调试软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调试了半天结果是软件问题,后来换了一个串口调试软件就好了。 ...

我也试过串口调试助手的恼火问题。。。自动换行加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