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春风电源做成双电源我的方法

楼主(2012-03-09):
我的方法是;在电源的显示板1(不要焊接上按键和编码器)外接光耦PC817共八只,用输出端接到显示板1的按键端和编码器的两信号位和按键位脚上,而输入端接到显示器2(全焊接上按键和编码器)另做一个三档选择开关(L,L+R,R)。

楼主:
而光耦电源用通信端的5V独立电源

楼主:
而光耦电源用通信端的5V独立电源 +1K电阻接光耦便可以了,

网友:
L+R
电源并联?

楼主:
如春风再开发一个适合选用双电源或单电源显示的PCB就好做多了,这个版本可轻微加点价,而旧版图我反而希望能降点价,这点也符合市场规律吧。上述是我的看法,希望大家都认同。

楼主:
L+R
电源并联?
--------------------------------------
双电源同时联调电压,调电流

楼主:
我希望在这新PCB的版本中能提供一个贴片ADR420BRZ转MC1403的小PCB板,方便使用2。048V的基准+STM32F205VCT6。

楼主:
ADR420BRZ+STM32F205VCT6比STM32F103VCT6+MC1403要贵80元啊!

网友:
双电源同时联调电压,调电流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个应用太特殊了嘛?

如果联调的话 利用485或者CAN总线在上位机通信实现会不会也很有意义?

楼主:
但可以提供最少0。5MV的步电压,输出精度好多了。

楼主:
双电源同时联调电压,调电流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个应用太特殊了嘛?

如果联调的话 利用485或者CAN总线在上位机通信实现会不会也很有意义?
----------------------------------------------------------------------
简单实用不复杂。

楼主:
可以用自锁键代替转换开关啊………^_^

网友(2013-02-06):
用完全单独的两个春风电源,如果要并联(加大输出电流)或串联(正负双路)用,需要改动吗?

网友:
兄弟,你好,
我打样了5片春风电源,也想做成双电源,请问你的方案成功了吗?
需要注意什么?
记得春风在一帖子说过,这电源不能随便串并联的。

楼主:
注意输出的保护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输出的保护二极管

取消输出保护二极管再串联?
对吗?

楼主:
我试过其中一台二极管小爆炸,做成简单双电源是可以的,长期运行末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自锁键代替转换开关啊………^_^

好主意啊,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其中一台二极管小爆炸,做成简单双电源是可以的,长期运行末试验。 ...

我发不了PM,已经发EMAIL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