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作DAC,显摆+虚心征求砖头,请进

楼主(2012-03-10):
承之前的28楼跟帖讨论,现开一帖记录DAC制作过程。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首先上两张草图,没有什么问题就开始画板
1、输入选择部分

2、DF1706+PCM1702+G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图。。。。。。
nb.

不好意思,缩小图不太清晰。另外这是随手画的草图,见笑了

上大图

网友:
我 有 PCM2707  和 PCM1798  想做USBDAC好多年了  现在还是全新IC........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头像很亮签名很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 有 pcm2707  和 pcm1798  想做usbdac好多年了  现在还是全新ic........哈哈····

这种DA可以作为普通直流DA来用吗?
淘宝很多这样的DA,分辨率高,基本都是24位的,比普通DA高多了,而且价格便宜很多
貌似见过别的论坛有帖子问这种DA怎么用

网友:
来看3楼签名的

网友:
我有个PCM2707+CS4398CZZ,标准I2S,OPA2604LPF

网友:
线路图倒没什么问题,你画板是做直插还是贴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2706+4398我也玩过

DF1706之前用贴片,之后全部直插

楼主:
新坛第一帖
记录一下,正在绘制原理图,主要是建库费时间。业余时间不多,进度很慢

楼主:
上传原理图初稿,PDF、PADS SCH和PADS LIB,两个意思:1、备份;2、希望有时间有兴趣的朋友帮检查,提点意见建议,最好一起layout请持续关注本贴,你得到的将远远不止这些……

网友D:
粗看没什么大问题,整流管要并电容。

楼主:
感谢大师。按照您的建议整流管都加上电容(啊:电容都位号都到100+了)。并且加上AC检测的硬件部分,用软件配合让掉电的时候静音继电器能尽快跳开,避免关机冲击。

楼主:
初步布局,板子好大,大概有20×30,打样费不便宜,都是直插阻容的错啊,但又不想用贴片的

楼主:
PCB大概的样子,输入选择部分确定铺铜,其他地方还在考虑怎么铺。
请大家给点评,欢迎砖头,大块的……

楼主:
参考资料:外国人做的PCM1704 DAC,供大家参考

楼主:
还漏了一个文件,原理描述。

楼主(2012-04-09):
PCB完成,准备发给小张打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粗看没什么大问题,整流管要并电容。

狐狸大哥,PCB已经打样好。送你一片。你有邮购东西的时候跟MM说一声,他们会跟小张拿的。
希望你给点意见,能得到一两句指点的话,感激不尽

楼主:
PCB收到,非常漂亮!稍后上图

楼主:
共享sch、pcb和lib,还有符合阿莫拼大板规范的GERBER。对于PADS出GERBER还有疑问的同学可以在本帖资料里找到答案

楼主:
板上有个单词CHASSIS拼成CHASIS了,大意啊,不好意思

编辑:昨晚回去仔细检查PCB,发现两个地方悲剧了:
1、有源晶振封装做错了,本来是300mil脚距,做成200mil。只能把晶振接长脚再弯进去。
2、TO-220 F型散热片的固定针间距做错了,少了50+mil。插不进。只能把固定针拔掉不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狐狸大哥,PCB已经打样好。送你一片。你有邮购东西的时候跟MM说一声,他们会跟小张拿的。
希望你给点意见 ...

多谢,PCB已收到,整体感觉不错,细节还没时间细看,在考虑是不是要再整几个拆机1704和62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PCB已收到,整体感觉不错,细节还没时间细看,在考虑是不是要再整几个拆机1704和627。 ...

得知你没有把它扔垃圾桶
灰常开心

网友:
楼主的进度还挺快的

楼主:
断断续续焊了四个晚上,昨晚终于把零件都装到板上。明天休息,拍点靓照礼拜一放上来。开始调试程序,暂时用之前做好的STM32F103VC播放器主控板……

网友E:
想看下你那个dac的pcb怎么画的,帖子里的下来好像显示软件过期样,可以再传个一个不,或者上个正反面的pdf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看下你那个dac的pcb怎么画的,帖子里的下来好像显示软件过期样,可以再传个一个不,或者上个正反面的pdf

正反面PDF

楼主:
装完出声

板子各个部分

去年做的STM32主控板,体会了一把STM32的RZI2S外设

PCB空板

楼主:
光线不好,开内闪拍的,各位将就看看吧。

gzhuli大哥:TPA6120的偏置电流有点大,+端偏置用100K时,竟然有1.6V DC-OFFSET。现在我改用2K,30mV中点电压,还可以接受,不知道耳机有没有意见

网友F:
进度很快啊,我也打算做一个的,芯片有PCM1796,TPA6120A2,iv部分想照搬TPA6120A2的datasheet
控制准备用STM32F4,电源没想好,不知道锂电池+DCDC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度很快啊,我也打算做一个的,芯片有PCM1796,TPA6120A2,iv部分想照搬TPA6120A2的datasheet
控制准备用ST ...

1796和1792的输出电流不同的,I/V的电阻要注意区别。
如果照搬那个电路,音量控制你只能用DAC自带的音量衰减,或者软件处理音频数据,这样都会对细节有比较大影响,都不如在模拟部分调节音量

网友F:
没搞过HIFI,不知道用DAC内置音量衰减的影响有多大,要是几百块的耳机听不出来就不管了,估计自己也是木耳朵
现在关心的是电源问题,想做成便携的,不知道电源的纹波要小到什么程度才行。
LT1700从锂电池升压到5V,运放的-5V用电荷泵获取应该可以吧?耳放的+-15V不知道电流要多大才够,没定下合适的DCDC芯片

网友G:
引用 楼主:
装完出声

你换龙头了我都不认得了..........
最近我也做了个DAC , PCM1702的 ,
让朋友LAYOUT完 刚出GBR打了样, 过几天就得

USB的以后是趋势, 不过我打算用STM32F4的开发板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搞过HIFI,不知道用DAC内置音量衰减的影响有多大,要是几百块的耳机听不出来就不管了,估计自己也是木耳 ...

TPA6120静态电流约30mA。最大输出700mA。你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换龙头了我都不认得了..........
最近我也做了个DAC , PCM1702的 ,
让朋友LAYOUT完 刚出GBR打了样, 过 ...

放点资料让我等小白学习学习吧
我想用SAM7S64做主控,还是喜欢ATMEL的SSC外设

网友:
顶下兄弟!这是兄弟这么多年智慧、执着追求沉淀下来的集大成作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点资料让我等小白学习学习吧
我想用SAM7S64做主控,还是喜欢ATMEL的SSC外设 ...

SAM7S64除非有片子,不然很不推荐啊......
STM32F1很便宜啊,还有SDIO,没必要用SAM7S64......

做DAC的模拟,除了LAYOUT要过关,其次就上元件一定要好,
国内的电阻绝对不能用...... 淘宝买点1到5毛的电阻就好。
电解上低阻的,退藕电容从薄膜到瓷片的都可以....
滤波器的电容用PS膜或者单层瓷片都行....

变压器也是个大问题,环牛要挑中心孔小的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

网友D:
Atmel的SAM3U4C在e络盟卖94.63一片,加税和运费140左右吧,DIY不在乎成本可以考虑。对STM32F1的I2S实在是有阴影。

网友G:
引用 网友D:
Atmel的SAM3U4C在e络盟卖94.63一片,加税和运费140左右吧,DIY不在乎成本可以考虑。对STM32F1的I2S实在是有 ...

我是过NUC100的M0, 载个P-FATFS, 带个12864, 15MHZ@SPI负责读卡, 再用PDMA给I2S灌数据, 感觉没有问题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当我启用连续扇区读取SD卡的时候,每3秒就爆音一次, 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看IO口,
显示和单一扇区读取差异不大, 空闲时间还有不少, 但是就是会爆音.........
换回单一扇区读取SD卡则没问题.....
单一扇区读取, 只有把I2S输出速度提高到16bit/96khz的时候有连续的爆音,
此时在看IO口,已无空闲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过NUC100的M0, 载个P-FATFS, 带个12864, 15MHZ@SPI负责读卡, 再用PDMA给I2S灌数据, 感觉没有问题
但 ...

有可能是内存总线带宽问题,M0和M3的性能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mel的SAM3U4C在e络盟卖94.63一片,加税和运费140左右吧,DIY不在乎成本可以考虑。对STM32F1的I2S实在是有 ...

没有关注过ATMEL的M3,不知道跟AVR32UC3B0比优势大都少?不如玩UC3B0?不到50RMB。
我是手上有一片7S64的核心板,想弄弄而已,还没有行动。其实7S64好找啊,实在不行把J-LINK解剖就有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mel的SAM3U4C在e络盟卖94.63一片,加税和运费140左右吧,DIY不在乎成本可以考虑。对STM32F1的I2S实在是有 ...

STM的I2S确实令人郁闷,甚至直到现在的F4都没有什么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关注过ATMEL的M3,不知道跟AVR32UC3B0比优势大都少?不如玩UC3B0?不到50RMB。
我是手上有一片7S64的 ...

SAM3U4C接近UC3A1256吧,资源比UC3B0还是丰富点的,主要是有SDIO,读卡速度比较高,SRAM也分两个bank,数据吞吐裕量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TPA6120静态电流约30mA。最大输出700mA。你自己看着办吧……

+-15V时测的吗?

楼主:
我没测,大厂的DS应该值得信赖。

楼主:
gzhuli:这是与打样PCB同步的原理图,PDF文件打包。我担心你打不开pads文件。

另:pdf文件好像下载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gzhuli:这是与打样PCB同步的原理图,PDF文件打包。我担心你打不开pads文件。

另:pdf文件好像下载不了, ...

论坛代码通病, 传说是某个插件没安装~~

楼主:
为了彻底解决TPA6120偏置电流导致中点电压高的问题,今天发了这样一块小板去打样。
狐狸大哥,也给你留一片在小张那里。

网友H:
呻吟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呻吟如何

意思是问“声音如何?”吧?
这样说吧,对比我之前做的CS4398,进步没有想象中那么巨大。

楼主:
鉴于PDF下载不了,我把上面的参考DAC资料打包,这是从网络上找到的,不记得出处了,感谢原作者

TPA6120A2耳机放大IC偏置电流较大,导致中点电压偏高问题解决办法:
    1、与音量控制IC直流耦合。
    因为PGA2320输出能驱动600欧负载,而且中点偏移相当小,实测约0.6mV,所以最简单的办法是短路C22、C23,最终输出端DC电压立即降至1.5mV左右,很理想!但是此法有两个不合意的地方:声音定在那了,没法通过更换耦合电容调整,可玩性降低;因为没有直流保护电路,直流耦合后对耳机安全不利。TPA6120可靠性很高这不用担心,但是调试中前面电路有点风吹草动那就麻烦了。比如PGA2320没有接控制线时,有时会输出很大的直流电压(测到过-14.xVDC),当然正常工作后不会有这种情况。
    2、保留耦合电容,加缓冲级。
    拆掉C77、R45、R66、C76、R44、R65。把缓冲器小板对好位置,用剪下的元件脚将J1-J6与主板连接,用线把正负15V接到+-处。OPA134用10K偏置电阻时本身DC-OFFSET约3mV,TPA6120有2倍增益,最终输出端DC电压小于6mV,比较满意。
    输入耦合电容用10uF时,-3dB频率约1.59Hz。图中的积层电容是我非常喜欢的电容;WIMA MKP10也很不错也不贵就是脚间距不同;ERO有一款MKT轴向电容中频真的很好,也很便宜;苏伦电容手上也有几个拆机品,容量有点小只有2.2uF;RIFA(现在是EVOX-RIFA)蓝色壳的改天试试;NICHICON MUSE无极性电解听说音质惊人,手上没有;像M-CAP、Jensen之类没玩不起只能YY了……
    这个是小板PCB图,没有sch直接画的。

    打包两张DAC的高清图-无PS无码。
    至此,DAC制作暂告一段落。搞个外壳,做一片好点的播放器主控板,就可以安心听音乐了!接下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再有升级的想法。
    感谢各位关注!

楼主:
补充DF1706E初始化代码,在STM32F103VC下实现的,很容易移植:
DAC做主机(master)时,数据接口只支持44.1KHz/16bit/2ch格式!这是有DAC硬件决定的。
DAC做从机(slave)时,数据接口可以任意选择DF1706E所支持的格式之一。

楼主(2012-05-23):
AD827用在GIC电路感觉不太正常,声音倒是没异常,只是IC烫手的厉害,手放上去坚持不了三秒,而OPA2604则只是稍热而已,远远没到烫手的程度
目前运放组合是:OPA627+OPA2604+LME49710。
现在感觉耳机(TS-671)是瓶颈,下次回老家一定把K240M带出来。

网友I(2012-06-25):
引用 楼主:
AD827用在GIC电路感觉不太正常,声音倒是没异常,只是IC烫手的厉害,手放上去坚持不了三秒,而OPA2604则只 ...

AD797,BB的OP627等本来就很烫,你看下静态电流算下功率就知道,我的直接手就不敢放上去。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AD797,BB的OP627等本来就很烫,你看下静态电流算下功率就知道,我的直接手就不敢放上去。正常

627/797还好,不算烫,单运放。
827真的很烫。
LT1057就冷静多了,在GIC滤波器里,LT1057/AD827/OPA2604的声音听不到区别,也许是耳机太烂了,等我K240M回到身边再测试看看。

网友:
运放的声音区别还是蛮大的,建议使用OPA627,GIC滤波器声音偏硬,耦合RIFA420系列很不错,用4.7UF的就够了。

楼主(2012-07-30):
引用 网友D:
Atmel的SAM3U4C在e络盟卖94.63一片,加税和运费140左右吧,DIY不在乎成本可以考虑。对STM32F1的I2S实在是有 ...

大师,我在坛里收了片SAM4S xplained,上面有M3/M4各一片,还没想好怎么玩。

网友J(2012-09-11):
引用 楼主:
上传原理图初稿,PDF、PADS SCH和PADS LIB,两个意思:1、备份;2、希望有时间有兴趣的朋友帮检查,提点意 ...

兄弟,有木有多余的板子呢?想动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兄弟,有木有多余的板子呢?想动动手...

还有一片空板。把联系方式发站内消息过来。空板赠送快递费到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原理图初稿,PDF、PADS SCH和PADS LIB,两个意思:1、备份;2、希望有时间有兴趣的朋友帮检查,提点意 ...

好像可以用上STM32的板子了.....要不要加一个USB通信的PCM27XX呢?

楼主:
只要能输出(或输入)I2S的主控板都能用。

楼主(2012-10-22):
国庆回家把K240M带来了,TPA6120推600欧的耳机有点吃力,音质还算好,很像胆机、声音很纯、瞬态很好。不想有些朋友说的那么不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