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OX,PS3这些东西比电脑配置都高的多吗?为什么他们能玩使命召唤8电脑就要要这要那?是

楼主(2012-03-10):
使命召唤新版本出来了,正想着手换电脑,到电脑城一看,xBOX360才2800块但是电脑如果想玩的过瘾就得配大内存,最要命的是还得买GTX460!2800块连个显卡都买不起,硬盘还那么贵。最后买了个360回去了还能上网

网友:
实际也没需要那么高啦,使命召唤系列都玩过,使命4我还是用主板集显+1G内存玩的,特效开低点就是,使命8我用笔记本+2G左右内存GT540也已经可以开大部分特效了

网友:
CPU,GPU,等IC是专门用来玩游戏的

游戏优化了

网友:
460现在1K就能拿到……
2800买不起显卡是何种说法

网友:
XBOX是专门的游戏机,而PC而是用来做通用计算用的,不能放在一起比较

网友:
个人理解:
xbox360或ps3刚上市的时候配置是很NB的(据称xbox360显卡相当于ATI 的1950pro,弱于后来9600gt,当然差了年份的),但是不像电脑那样不断升级(虽然也在改进)
高档电脑肯定比xbox或ps3上游戏效果好,很多评测都证明这一点。
给PC做游戏,不同硬件差别太大,而且游戏效果也有很多等级可以选。甚至可以按照一年甚至几年以后的配置作为标准,像Crysis之类的,几年年以后的硬件才顺利把他拿下。而游戏机,他们的性能是确定的,游戏开发商需要在性能和效果之间做平衡,当性能实在不够时降低效果,总之让你跑流畅就是了。
游戏机无论从软件还是硬件上,对游戏的优化肯定比PC上的多。但主要的原因还是,PC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游戏机上地有多大产,人有多大胆。

使命召唤系列用9600gt都轻松拿下。算算吧,现在2800拼台主机也很不错了。不过很多游戏都是游戏机专属的,想玩只能买游戏机,正版的还死贵。

网友:
给个网上搜的显卡性能参考表

网友:
Xbox不是特效全开的

网友:
XBOX360是游戏机,针对游戏进行了优化,同样的游戏,在电脑上和PC上执行的效率不一样

网友:
BOX360的CPU是用GPU来代替的

电脑的GPU是用CPU来代替的

这就是DSP和MCU的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