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开源计划:xilinx spartan 6 SDI视频开发板

楼主(2012-03-10):
工作之余,准备做个开发板。
目的:xilinx的视频方面的开发。
类型:全部开源,逐步更新。
开发板:初步计划使用spartan6 45T,外挂2片DDR2。
接口:4路HD-SDI输入,4路HD-SDI输出,一路HDMI输入,一路HDMI输出,预留232、SPI、IIC接口。
其他功能,看网友大家的需求,再增减。
应该会采用核心板方式,7系大概8月份就能拿到样片了,直接换代。

有网友可能看不明白了,问这个实现什么功能,这样告诉你,这个板子可以实现xilinx 80%的视频开发功能。
包括视频拼接、叠加、融合、scaler、高清HDMI编解码等等等。

本人开发xilinx的视频有3年了,包括叠加、拼接、scaler等,最主要的,俺有video.lic,吼吼!~

楼主(2013-03-13):
回复楼上所有的朋友:
并不是三分热度,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来,确实很抱歉。
先说下进度,上面列出的功能,其实在发帖之前就99%全部实现,唯一没实现的是片子换成7系的,因为现在性价比还没6系的好。
为什么没有一直更新开源的原因:因为这个东西跟公司项目冲突,在2012年,公司还在卖这一块的产品。
现在因为某些原因吧,停止了。
所以,我现在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了。
不知道现在曾经关注过这个帖子的朋友们,还在关注么,还有兴趣么?
看看大家心情吧,如果需要,我继续,或者换个方式继续。
其实现在再做这个东西,对我来说,99%都是为了论坛的朋友们,对我自己,意义真的不大,
特别是对于S6系列的东西,没啥追求的了。
还是那句话,看大家心情吧。
着急的朋友,或者有技术问题的朋友,可以加我qq,171300009.
另外做个广告,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1847-1-1.html,开发板出售,有要的朋友关注下,哈哈

楼主(2012-03-10):
补充说明,因为某些涉及到公司核心机密,包括代码等,开源程度有限,见谅。

网友:
非常支持,可以跟着学习FPGA的视频应用。

网友:
不过感觉4路SDI输入还可以,4路SDI输出没啥必要吧,4路的输出画面要相同还是不同呢?一般这种东西就是4路入,然后做个画面合成,然后输出合成画面。但是这类东西Techwell也有,我觉得楼主倒可以弄点现在芯片不太支持的功能,比如4路1080P入,然后拼出4K2K的画面,和哈,这样,可能推广和实际应用会不会很给力。

网友:
这个要支持啊,强烈支持啊

网友:
搬个板凳 听课

网友:
我这公司也做这个

网友:
高清HDMI编解码也全用fpga做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估计是前面加Receiver,然后FPGA只接收BT.1120的数据吧。

网友:
开源方式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源方式是什么?

网友C:
用xilinx的ipcore算哪门子开源啊

网友:
楼主怎么联系?!我很有兴趣一起做哦!!

网友:
支持啊。。。对这个很有兴趣

网友:
支持一下!;P;P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xilinx的ipcore算哪门子开源啊

能把IP用好也还是要花功夫的。还是支持楼主的想法。。

网友:
LZ开源计划怎么样了?

网友:
支持 表示想玩玩

网友:
工作量大哦!

网友:
本人正在设计类似产品,采用Xilinx Spartan6系列的XC6SLX100T-2FG676I(-3),支持以下多种SDI标准:
SMPTE 259 (SD-SDI),270 Mb/s SD-SDI;
SMPTE 292 (HD-SDI),1.485 Gb/s HD-SDI,1.485/1.001 Gb/s HD-SDI;
SMPTE 372 (Dual Link HD-SDI);
SMPTE 424 and 425 (3G-SDI) including levels A,B-DL, and B-DS,2.97 Gb/s 3G-SDI,2.97/1.001 Gb/s 3G-SDI。
板上多路SDI输入及输出,以及1路AV输入及输出(SVideo输入及输出)。
顺便带上PCIEX1及几组DDR2或DDR3。
预计4月完成电路图PCB设计6月出板子。
用的破解.lic,~

网友:
楼上厉害
问下是否必须DDR2或DDR3?

补充内容 (2012-3-27 11:27):
是否能够将h.264编码加进去?

网友:
支持楼主,我也是刚开始学习中

网友:
楼主呢?进行的怎样了?

网友D:
想知道VERTEX4系列和spartan6系列哪个比较适合信号处理,公司项目要用到VERTEX4或者更新系列的

网友:
进行到哪里了呢?

网友:
支持!!一直以来做xilinx的视频硬件,现在准备向实现靠拢,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VERTEX4系列和spartan6系列哪个比较适合信号处理,公司项目要用到VERTEX4或者更新系列的 ...

建议用DSP48比较多的那种器件比较合适。

网友:
现在进度如何了,很有兴趣啊。

网友(2012-04-11):
要是芯片能卖的话,单卖我一个芯片吧。。

网友E:
希望能买片芯片。。板子是比芯片方便,不过价格就要比芯片贵不少了。

网友:
进来关注一下楼主的进度。

网友:
进展怎么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希望能买片芯片。。板子是比芯片方便,不过价格就要比芯片贵不少了。

支持开源!希望能参加。
PS:你要的是哪块芯片?6,还是7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支持开源!希望能参加。
PS:你要的是哪块芯片?6,还是7系的?

6还是7都行,只要有GTP,能连G比特端口就行(诸如G比特网实验、SATA固态硬盘实验、PCI-E传输实验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6还是7都行,只要有GTP,能连G比特端口就行(诸如G比特网实验、SATA固态硬盘实验、PCI-E传输实验等)。 ...

XC6SLX45T-2CSG324C , 在安富利官网上卖$62.6900 一片,加上税和运费,估计要75~80美刀,人民币500左右。
我查到45T就这块便宜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XC6SLX45T-2CSG324C , 在安富利官网上卖$62.6900 一片,加上税和运费,估计要75~80美刀,人民币500左右。 ...

唉。由此可见,人民币是多么的便宜啊。不过有一点,国外网站不是针对中国用户的,安富利上大一点的片子都买不到,老片子也死贵了。所以这东西不好买,至少在国内想买的话只能通过黑市买,黑死你。谁叫我们在tc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XC6SLX45T-2CSG324C , 在安富利官网上卖$62.6900 一片,加上税和运费,估计要75~80美刀,人民币500左右。 ...

好象能买,选US Stock就可以看到运费什么的了,XC6SLX45T-2CSG324C应该是最便宜的,4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象能买,选US Stock就可以看到运费什么的了,XC6SLX45T-2CSG324C应该是最便宜的,400块。 ...

你试试看能不能买,如果不行的话再告诉我,想想其他办法看。

网友G:
我觉得业余玩的话还是选容量小一点,价格便宜一点的为好。
我觉得XC6SLX9不错,BGA256的大约80元,淘宝价。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业余玩的话还是选容量小一点,价格便宜一点的为好。
我觉得XC6SLX9不错,BGA256的大约80元,淘宝价。 ...

TB价是不行的,上TB上买不如让莫老大帮你代购,TB上黑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TB价是不行的,上TB上买不如让莫老大帮你代购,TB上黑死你。

也就是说,在论坛找代购会更便宜?质量还有保证。如果是这样就太好了。

网友:
希望楼主能坚持到底,我们都带着崇拜的眼光来关注的

网友:
XC6SLX45T 找国内的代理商可以做到 $18 以下,去年年底问过

网友:
楼主,对你的开发板很有兴趣,想做这一块的开发,希望能提供一下开发板,加油呀

网友:
LZ后续的给力作呢,好久不见LZ来啊!

网友(2012-05-28):
关注中,楼主进行到哪一步了?

网友(2012-09-28):
现在就想入手,楼主联系我啊,qq361983116

网友:
恐怕LZ只是三分钟热度而已

网友(2013-03-14):
lz,继续啊。我有兴趣,到时买一块支持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所有的朋友:
并不是三分热度,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来,确实很抱歉。
先说下进度,上面列出的功能,其 ...

开发板就玩不转,你弄个产品吧,将普通液晶电视改造3D电视,就是HDMI输入,左右格式的,插值后分帧输出,同时给出红外同步信号控制3D眼镜,同时如果能做4:3,16:9自动切换功能更好,放影视节目时候自动切换成电影模式,没有黑边的时候再切换回4:3模式,能再加上字幕搬移更好,把下面的字幕叠加到上部画面上去。

网友I:
非常有兴趣!!

不过由于是视频处理相关,就怕成本不好控制…… 不知1K以内能否搞定。。。

持续关注!!!!

网友:
这个很期待,但是不知道能开源到什么程度,楼主打算用verilog还是vhdl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所有的朋友:
并不是三分热度,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来,确实很抱歉。
先说下进度,上面列出的功能,其 ...

当然关注了,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发板就玩不转,你弄个产品吧,将普通液晶电视改造3D电视,就是HDMI输入,左右格式的,插值后分帧输出, ...

这位兄台加过我qq吧?后来怎么没消息了~~

网友:
在呢
没看到你上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常有兴趣!!

不过由于是视频处理相关,就怕成本不好控制…… 不知1K以内能否搞定。。。

前文提到的那些功能,1K可以。
如果想做ISP加个ccd或者cmos的话,肯定不够,哈哈

网友:
1k价钱就受不了,我说的那功能,能卖个300一台就不错了,其实机顶盒改软件都做得来,就是没人做。

网友:
支持一下,正在用lattice芯片做类似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文提到的那些功能,1K可以。
如果想做ISP加个ccd或者cmos的话,肯定不够,哈哈 ...

摄像头的话老王那里就有很多性价比不错的摄像头

其实输入输出可以考虑适当减少路数(或者预留焊盘)
这样可以节约一定的成本
毕竟我个人的观点………………只要把原理学通了,4路8路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文提到的那些功能,1K可以。
如果想做ISP加个ccd或者cmos的话,肯定不够,哈哈 ...

1k可以搞定的话,我一定搞一块来,至于cmos或者ccd可以预留接口,以子板的方式提供就好啦,严重支持!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拼接、缩放、叠加等功能会有例程开放吗?

网友(2014-05-05):
这个项目还有没有下文啊?

网友(2014-07-28):
楼主开源项目进行到哪步程度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