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模友,市场上有没有转动角度大一点的舵机?

楼主(2012-03-10):
我没用过舵机,但是最近想玩一下

在网上搜了一下,普通舵机都是只能转180°的。有没有什么舵机可以转更大角度的?比如270°或者更大?

网友:
有360以上的,不在占空比范围内就是普通直流电机了

网友:
搜索360度舵机啊,或者改造一个普通舵机,网上有教程的,以前看过,善用搜索引擎

网友:
除了角度超过180,还有没其它要求?多数360度舵机是不能控制停在哪个角度的,只能控制转速,其实就是一个调速的电机。
模型帆船用的 收索舵机 有多圈的,1圈、两圈、甚至6圈、应该是可以定位的。
普通舵机把输出齿轮上的限位销拆掉,再把感应位置的电位器换成角度大的,也能扩大转动范围。但是舵机内空间小,改电位器有难度。把电位器转到中间,然后与输出齿轮脱离,拆掉限位销,就是一个360度舵机了,但是不能自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了角度超过180,还有没其它要求?多数360度舵机是不能控制停在哪个角度的,只能控制转速,其实就是一个调速的电机。
模型帆船用的 收索舵机 有多圈的,1圈、两圈、甚至6圈、应该是可以定位的。
普通舵机把输出齿轮上的限位销拆掉,再把感应位置的电位器换成角度大的,也能扩大转动范围。但是舵机内空间小,改电位器有难度。把电位器转到中间,然后与输出齿轮脱离,拆掉限位销,就是一个360度舵机了,但是不能自锁。

谢谢你的解答

别的要求,就是可以像普通舵机一样,定在一个固定角度,你说的收索舵机貌似挺好,我找找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买的时候问得清楚,能不能固定角度或者说能不能自锁

如果可以的话,用普通舵机加齿轮、同步带之类的放大角度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买的时候问得清楚,能不能固定角度或者说能不能自锁
如果可以的话,用普通舵机加齿轮、传送带之类的放大角度也行

好的,谢谢!

网友(2012-07-19):
机器人用的有360的 要是航模或者玩具上的就是180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