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管理,自动关断输出IC

楼主(2012-03-10):
大家好:本人想找个可以管理锂电池电量的IC,目的就是,当3.7V锂电池电压达到3.3V左右时,就断开锂电池输出。这样好切断MCU工作,如果没有这个不知道怎么搞了,当MCU  AD采样电压低时,怎么搞个自己切断输入电压吗,,没有想明白,请大家指导下。

网友:
达到3.3V?还是降到?MCU的AD采集电压低于3.3V进入睡眠。

楼主:
你好,是锂电池的电压降到3.3V,MCU休眠,但是有的外设由于锂电池电压太低无法正常工作了。所以想找个IC直接监控锂电池电压。达到3.3V左右直接切断输出。

网友:
3.3V对锂电池来说,放电电压已经很低了,最好不要低于3,5V

楼主:
是的,但不知道,有什么好点的IC没有。直接可以切断输出

网友:
不知道你的电流要多少,你可以看一下精工或者理光的电压检测器

楼主:
电流1A以内。能具体说下型号吗,谢谢。

网友:
好像Li电池保护板就有这个功能吧,具体没测过

网友:
好像Li电池保护板就有这个功能吧,具体没测过

Li电池保护板确有此功能,是过充过放保护,过充电压是一般是4.25V,过放电压一般在2.5-2.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