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变压器可以用于220V么? 如果不行咋解决?

楼主(2012-03-10):
此变压器可以用于220V么? 如果不行咋解决?

可以通过两个电容分压么?那种交流电容,400V 2uF的,如图所示

如果用这种方式,该咋接?可行不?

楼主:
我想把这个环形变压器利用起来,最近在做一个数控电源,可恒压,恒流的,其它部分都做的差不多了,~
请大家指点~

楼主:
汗,2uF电流太小,不行~ 郁闷~  犯了低级错误~

网友:
两个115的串起来可用于22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115的串起来可用于220v
呵,只有一个~

网友:
可以用啊,输出电压变大功率变小。你可以根据匝比算下220V输入时输出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用啊,输出电压变大功率变小。你可以根据匝比算下220v输入时输出电压
是的,这样用变压器会不会发热严重?或者其它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两个115的串起来可用于220v
呵,只有一个~

变压器上不是写着有两组115嘛,拍个变压器出线的图看看

网友:
估计要用可控硅移相调低电压 否则只有加绕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两个115的串起来可用于220v
呵,只有一个~

这里拆开,两黑两红四根线

先拿万用表判断一下那两根线是一组绕组,然后串起来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俺补充下,别接反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俺补充下,别接反相了。。。
花生所言极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两个115的串起来可用于220v
呵,只有一个~

这里拆开,两黑两红四根线
先拿万用表判断一下那两根线是一组绕组,然后串起来即可

应该是判断同名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俺补充下,别接反相了。。。

对,我接完测下电感就知道了,谢谢大家,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两个115的串起来可用于220v
呵,只有一个~

这里拆开,两黑两红四根线
先拿万用表判断一下那两根线是一组绕组,然后串起来即可
---------------------------......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个啥呀,110V的根本不能接在220V上,会很热的,过不了多久就会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