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转换芯片max3471e通信问题,求帮忙

楼主(2012-03-10):
max3471E的供电电压是2.5到5.5V,我采用2.8V供电,对外通信的时候是才有485总线,VCC,A,B,GND。我这个vcc能直接连24V电压吗?max3471输出不是应该是2.8V的电平吗,我菜鸟,知道的比较少。希望多讲讲。还有就是能否提供一个5-8V输入,输出为24V的dcdc模块,输出电流200mA以上。

楼主(2012-12-17):
没人吗?顶一个

网友:
我这个vcc能直接连24V电压吗?——什么意思?

网友:
不明白楼主是啥意思。。

网友:
24V肯定不能直接连在芯片上

网友:
4851输出的是AB间的差分电压

网友:
能否提供一个5-8V输入,输出为24V的dcdc模块
这个是要DC/DC升压吧,不隔离的话很方便,有现成方案可选

网友:
搜搜BooST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