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LPC900单片机的兄弟么,用什么编程器批量写入呢?

楼主(2012-03-10):
原来用周立功的MINIPRO,发现老版本的可以在板编程,速度也快.
但是新版本的编程器居然需要拆掉板子上VCC网络上容量大于4.7uf的电容才可以.否则直接保护.很不方便.

有没有什么ICP模式的编程器可以在板编程呢?

网友:
MINI ICP(现在不好买了)或是MINI pro 或是从周立功的那个插芯片(需转接)烧程器上引对应的ICP口线也可以ICP,

象有串口下载的功能,有些年了。记的不是很清,反正这些都是周立功的。

网友:
前些日子做了一个USB的下载器,下载速度一般吧,批量估计挺费时的

网友:
MINI ICP,我有一只,N年没动过了,吃灰中

网友:
MINI ICP,我也有一只

lpc900 太娇贵     Vcc5V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