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 电焊头垃圾横行

楼主(2012-03-10):
最近在电子市场买了不少烙铁头 电焊头,从3元到十来元,进口国产都要,试用了,都是垃圾。

没用20分钟,锡在刀口上自己成球形,十来元的东西,我操。

为什么买个好一点的配件就这么难呢?

楼主:
请路过的大侠指点一下,哪能买到好一点的配件

网友:
是不是使用方法不对,用烙铁头撬、压零件,烙铁头没焊锡时候是不是放锡上去保护了!

楼主:
350度,常上锡。

网友:
烙铁头没有及时清理杂质并上锡吧~~~
我拿几块钱的烙铁头一直在用………………

网友:
350℃,是焊接什么东西呀?

楼主:
哎,用过好的烙铁头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几块钱的也能用,问题是用起来很不爽,特别是某些场合。

网友:
六块钱的山寨刀头用的很好

楼主:
平时焊东西都用350度,有时更高,速度快。

网友:
936上2块的头感觉也挺好用

普通烙铁的头……总是感觉不经用啊

网友:
用山寨頭的路過!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最近在电子市场买了不少烙铁头 电焊头,从3元到十来元,进口国产都要,试用了,都是垃圾。
没用20分钟,锡在刀口上自己成球形,十来元的东西,我操。
为什么买个好一点的配件就这么难呢?

!
我一直以为成球形是正常的呢?!
那应该是成什么样才对...

网友:
用含水多的海绵洗,容易发黑。

网友:
十来元的烙铁头子,多半是山寨进口的。
几元的烙铁头子,一定是国产的。但是,质量也还不错的。正确使用,一年以上没有问题的。

350度的话,一定要在烙铁头上沾满锡,要不然,很快就氧化掉了,然后就出现锡球了,于是就废掉了。

楼主:
合金烙铁头,有一层白色的合金,对锡亲和力很强,一碰到锡,就跟海绵碰到水一样,就是400度,随便用,基本不氧化。

网友:
记得以前用的是紫铜的,传热快,就是不耐烧。
现在都用合金的了,可都变成铁的。温度是烙铁芯的温度,烙铁头上还是不能化锡。

网友:
实际上,大部分烙铁的温度太高,造成烙铁头容易氧化

楼主:
剪开了一个看看,里面的铜芯也不怎么粗

谁知道在哪能买到好货,请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温度太高,300度足以

网友:
高频烙铁配专用镀镍烙铁头,5元一个,长期350度使用,感觉还不错

网友:
我叔叔给我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烙铁头在上面一粘立马雪亮雪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引用图片

引用图片</......

是锡膏。

网友:
又来了,我随便买的几块钱的用了8年没问题,只是消耗快点而已。

网友:
要在烙铁头上沾满锡来用

网友(2012-04-11):
到有信誉的专卖店买,可以减少受骗的可能,但不能杜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最近在电子市场买了不少烙铁头 电焊头,从3元到十来元,进口国产都要,试用了,都 ...

我也是啊~~~

网友:
68块山寨963
8块山寨刀头
氧化了就在高温海绵上用力擦
擦到发亮接着用
TQFP和TSSOP照样手起刀落

网友:
头很关键,温度很关键,使用方法也很关键,好的头高温不养护就会上不上焊锡丝,但不会出现变软有坑的情况,也不会出现松动的情况。温度当然是低烙铁头寿命就长,如果用力按压元件摩擦再好的也变形有坑变顿。。。所以要使用恒温烙铁,最好是高周波烙铁带休眠功能的。。温度很重要

网友:
不是恒温的吧,那就很容易烧死的,还是来恒温的,哪怕国产936,还是推荐白菜白光。

网友:
936+5块的斜口烙铁头一直用,一般焊接调到约320度,焊TQFP约360度,贴片LM2596约400多度

网友:
专选山寨货的路过,我给FX888配的就是5块的头。
曾经花120块买了个原装942的头(在正规代理那里买的),没用3个月,腐蚀的比山寨的都厉害,伤心呀。
另外,5块的山寨203H、503高频烙铁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耐用呀!

网友:
1.不要用松香含量高的助焊剂,纯松香更不好,虽然清洁效果强但残留物多
2.使用Sn 63/Pb37带助焊剂无残留的焊锡丝(熔点183度),无铅焊锡虽然环保但熔点高(Sn99.7/Cu0.3 为227度)
      这样可以使用更低烙铁温度(300度),没记错的话 380度时烙铁头的氧化速度是300度的2倍,
    350度以已经能适应无铅焊锡了,400度以上很可怕,烙铁头很快就会发紫
3.使用纯净水润湿高温海绵,并且水不要太多
4.使用过程中经常清洁烙铁头,并上一层新锡保护,不要怕浪费锡丝

我一直用2.8元一个的白光烙铁头,便宜又好用,跟原装的比只是寿命短,热容小,导热率稍差,上锡方面没太大差别
烙铁头一旦发黑无法上锡,即可宣布报废,靠高温海温甚至是清丝都无法清理干净,GOOT有一种再生剂,实际小主要成份是磷酸钙和锡粉
但40元的售价.....
小时候用的都是5元一把的20W内热烙铁,紫铜的烙铁头没有现在合金的那么娇气,脏了就刀刮,砂纸磨,搓刀搓,之后照样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