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下不进去程序是什么原因 求大侠 指点

楼主(2012-03-10):
小弟 第一次做板  用万能板做了个最小的51单片机系统  但是程序就是下不进去  用的是MAX232    各个端口都检查了 就是找不到原因了  求哪位大侠 给指点下

网友:
先软后硬 慢慢排查
软件上 COM口选对了没有?MCU类型选对没有?
硬件上 下载线有没有问题? 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见过很多初学者用STC-ISP下ATMEL的51,详细描述问题是最快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见过很多初学者用stc-isp下atmel的51,详细描述问题是最快解决问题的方法
说白了大学那帮老师也是一群那个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软件上没有问题  硬件上除了MAX232外 还有哪里最容易出问题啊   P3口要是没有用 那些复用功能的都不管他 不连嘛

网友:
你用232往哪种单片机里面下程序? AT的?那打死也下不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MAX232向stc89c52啊

网友:
把 RX TX 短接 在电脑上发数据 看看 MAX232的线路正常不

网友:
用的是有源晶振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11.059MHZ的 晶振  就是一个51芯片  一个串口  电源啥的 最小系统  但是 整不好了  很压抑啊

网友:
STC的冷启动没搞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