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们:DC220V 10MA的继电器应该使用多大电压电流的续流二极管啊?谢谢!

楼主(2012-03-10):
请问大虾们:DC220V 10MA的继电器使用多大电压电流的续流二极管啊?谢谢!
原来使用2SC3150(800V耐压)控制dc220V继电器(继电器线圈电阻24K,电压(dc220-240V) 并联BYV26E(700v耐压)),经常会烧BYV26E和C3150,请问是何缘故啊?

继电器的线圈电源为DC220-240v

网友:
C3150 坏了不会烧 BYV26E, 但 BYV26E 坏了就必然会烧 C3150。

BYV26E 耐压 700V 稍低, 估计是用了不良/假货的 BYV26E, 可用 1N4007 或 BY127。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BYV26E假货比较多么?感觉BYV26E肯定比1N4007好吧,电压参数是一样的,但是速度快啊。
非常感谢!!

网友:
说句让大家见笑的话,DC220v的继电器我还真没见过,AC220的倒是常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byv26e假货比较多么?感觉byv26e肯定比1n4007好吧,电压参数是一样的,但是速度快啊。

1N4007 耐压是 1000V, BY127 更高。 通常二极管的速度是指由导通到截止的时间, 这参数在开关电源应用中非常重要。

但二极管用於继电器续流的工作模式是由截止到导通, 而所有二极管的这项参数都是非常快的, 用不用快速开关二极管对我来说并无分别。

以下是老外的实测, 用的就是 1N4001, 上升时间是 4nS, 没有超过100MHz的示波器也看不清楚。

二极管顺向开关时间测量 <http://www.cliftonlaboratories.com/diode_turn-on_time.htm>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句让大家见笑的话,dc220v的继电器我还真没见过,ac220的倒是常用。

俺也没见过线圈DC220V的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不过也都是AC220V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