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笔交流电压档量两个5V隔离电源输出“+”,得到的读数表示什么?

楼主(2012-03-10):
用万用表笔交流电压档量两个5V隔离电源输出“+”,得到的读数表示什么?
刚刚量了一下两个AC-DC的5V输出“+” 20VAC档读数时1.23
这个读数表示什么?

从隔离供电设备互联想到的问题
如果两者电位差比较大 应该如何消除?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如果隔离效果好,再考虑万用表内阻的存在,测得直流电压应为0。交流电压不可知。

网友:
有必要消除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电位差比较大 接口接上一瞬间会不会打火花?

网友:
要,有次485接口就遇上了,而且误码超高,最后还是用电容交流等电位……

网友:
说明隔离两端的电势差呗?

网友:
使用电容把两个地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