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一下这个开关电源的原理

楼主(2012-03-10):
我对开关电源不是很精通,这是网上收集的的一个12的开关电源实例,觉得很新颖,看了介绍也不太明白,这里请高手指点一下:介绍的工作原理如下:

本电源采用运算放大器μa741作为比较控制元件,两只三极管复合作为调整元件,电路工作于开关状态。当输出电压比基准电压低2mV时,即μa741②脚比③脚低2mV(因为μa741的反应灵敏度为2mV),μaT41⑥脚输出高电平,控制VT1和VT2导通,以大电流为负载和有关滤波电容C2、C3等补充电能,很快使输出电压升到12V,即μa741②、③脚电位相等。其⑥脚输出低电压(2V),VT1、VT2关闭,暂停补充电能。随着时间的增长,输出电压逐渐下降,又重复上述过程,周而复始,电源持续处于开关状态,并使输出电压始终稳定在12V。
电路图如下:

本人有几点疑问:1.μa741的工作电源难道是直流300V?
                2.R1的作用是什么?限流?,哪的多大功率的啊
                3.这个电源的效率不会太高吧?

网友:
这个图的交流输入端应该有问题……

网友:
这就是个低压线性电源吧!“AC220V”是瞎标的吧!以上除电容没标耐压外,图上的二极管、三极管都达不到耐压要求。

网友:
壮哉我大国产教科书

稳压管作为电压基准 运放起到误差放大作用 驱动达林顿管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
这个不是教科书上的。话说这还是《电子报》干的好事,硬是说成开关稳压。。。

R1 是给稳压管提供偏压的。。

网友:
AC 220V? 开玩笑,C1的耐压要400V以上喔,2200uF/400V的电解电容,个头得有多大

网友:
壮哉  C1

估计买个C1的价格能买个好点的电源了

网友:
这样的电路用了齊纳ZD之后显得使用运放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