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nios ii实现千兆以太网的速度问题

楼主(2012-03-10):
想利用nios ii配合Three Speed Ethernet实现千兆以太网,外围的PHY打算用88e1111,能否很容易实现?
请问保守来说能实现的最小发送速度大概是多少?

网友:
千兆网建议数据处理直接hdl解决,nios去控制,phy层的支持1Gbps就可以了,没有太多要求

网友:
88E1111很不错,功能非常强悍,我们一直在用

理论上,PHY只是信号的转换,只要你的Mac能输出,phy一定能发出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由于处于开始阶段,考虑没把握在短期内写出此功能,才想到用IP core,就是不知道利用nios配合Three Speed Ethernet的效果。
请问按您说的数据处理自己写的话在哪能找到什么例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估计88e1111这应该没什么问题,想问的就是利用fpga内嵌IP核作为MAC模块能否实现,速度能保证在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altera的ip core分为nios的ip和hdl的ip
建议数据处理部分不要用nios的ip
数据处理部分的hdl代码请参考opencores.org网站上的代码,有3速的mac

网友(2012-04-23):
楼主您好 我也准备做以太网  想向您请教问题  关于千兆以太网的 tcp/ip协议部分您准备怎么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