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一份CPLD驱动LCD的板,明天正式开始学习CPLD

楼主(2012-03-10):
刚刚焊接好一份,希望明天能点亮这个LCD.

网友:
这板子真不错! 还有么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板子真不错! 还有么 ?

同问,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问,有板子出没?

网友:
楼主的板子上的引脚表格是怎么画的,看着很整齐!

网友:
还有多余的板子吗

楼主:
板子还有3块

楼主:
还做了第2块板,stm32+cy7c4255+ad9283+ep1c3t100,可惜的是由于第一次使用FPGA做板,所以ep1c3t100只做了jtag口,没有做as口,但是做错了,没有看手册,以为与ep2c8的差不多,所以msel0+msel1接了地,做成昨天死活都连不上ep1c3t100,最后上官网看了手册才知道msel1要接vcc才可以,所以这块板就要飞线了,还有,一时大意,只做了一个时钟输入到pin66,但ep1c3t100只有一个pll,还是要从pin10引脚输入时钟,这个就没有办法了.最后还有一个是前后两块板的定位孔居然对不上,真是最大的败笔啊:(

编辑新加 : 不要说可以用ep1c3t做fifo可以省了cy7c4255,我只是一个新手啊,我的本意只是用ep1c3的pll输出采样时钟到ad,还做一些简单的控制而已.而且还当是一块fpga的学习板.但现在只能找200M的有源晶体了.

楼主:
这是飞线
attach://155.JPG

可以通过改变6个阻容元件,可以支持stm32f1 或者 stm32f2
attach://156.JPG

网友:
看起来都很美

网友:
强中自有强中手,对LZ很是佩服啊!

网友:
LZ LCD点亮了吗?

网友:
楼主的头像是那个明星

网友:
lz的lcd点亮了么 ?

网友:
点亮了可以出个套件,正好想学习下这块。

网友:
嗯,不错,可以出个套件

网友:
其实~AS口的作用不是很大~
如果跑NIOS,直接用FlashProgrammer就可以烧进去
如果没上NIOS,可以转成jjc格式通过JTAG烧

网友:
如果出套件, 订一套

楼主:
终于在昨天搞掂了显示板,并且写了一段代码测试了一下,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module lcd(        clk,rst_in,
                        mcu_cs,mcu_ale,mcu_we,mcu_re,mcu_ad,mcu_addr,mcu_req_we,
                        sram_cs,sram_we,sram_re,sram_ub,sram_lb,sram_data,sram_addr,
                        rgb_clk,rgb_disp,rgb_den,rgb_light,rgb_hsync,rgb_vsync,rgb_r,rgb_g,rgb_b,
                        tp);

input clk,rst_in;

//mcu interface (25 pins)
input mcu_cs,mcu_ale,mcu_we,mcu_re;
input [15:0] mcu_ad;
input [19:16] mcu_addr;
output reg mcu_req_we;

reg [19:0] mcu_reg_addr;
reg [15:0] mcu_reg_data;
wire mcu_wereq;

//sram interface (40 pins)
output reg sram_cs;
output sram_ub,sram_lb;
output reg sram_we,sram_re;
inout  reg [15:0] sram_data;
output reg [18:0] sram_addr;

reg mcu_req_complete,rgb_req_complete;

assign sram_ub=1'b0;
assign sram_lb=1'b0;

//rgb interface (30 pins)
output reg rgb_clk,rgb_hsync,rgb_vsync;
output rgb_disp,rgb_den;
output reg rgb_light;
output reg [7:0] rgb_r,rgb_g,rgb_b;

reg [15:0] rgb_data;
reg rgb_req_re;
reg [17:0] rgb_addr;

reg [3:0] clkcnt;
reg [13:0] hcnt;
reg [21:0] vcnt;

assign rgb_den=1'b0;
//assign rgb_light=rst;
assign rgb_disp=rst;

//test point interface
output reg [3:0] tp;

/********************************************************************
                                                POWER ON RESET
********************************************************************/
wire rst;
reg por;
reg [24:0] porcnt;

initial begin
        por<=1'b0;
        porcnt<=25'h0;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in) begin
        if(!rst_in) begin
                por<=1'b0;
                rgb_light<=1'b0;
                porcnt<=25'h0;
        end else begin
                porcnt<=porcnt+1;
                if(porcnt==25'd13300000)
                        por<=1'b1;
                if(porcnt==25'd33250000)
                        rgb_light<=1'b1;
        end
end

assign rst=rst_in & por;

/********************************************************************
                                                MCU INTERFACE
********************************************************************/
initial begin
        mcu_req_we<=1'b0;
        mcu_reg_addr<=20'h0;
end

assign mcu_wereq=mcu_req_we ^ mcu_req_complete;

//always@(posedge mcu_ale or negedge rst) begin
//        if(!rst)
//                mcu_reg_addr<=20'hz;
//        else begin
//                if(!mcu_wereq) begin
//                        if(!mcu_cs)
//                                mcu_reg_addr<={mcu_addr[19:16],mcu_ad[15:0]};
//                end
//        end
//end
//
//always@(posedge mcu_we or negedge rst) begin
//        if(!rst) begin
//                mcu_req_we<=1'b0;
//                mcu_reg_data<=16'hz;
//        end else begin
//                if(!mcu_wereq) begin
//                        if(!mcu_cs) begin
//                                mcu_reg_data<=mcu_ad;
//                                mcu_req_we<=~mcu_req_we;
//                        end
//                end
//        end
//end

// ******************************************************************
//                                                MCU Write Test
// ******************************************************************
reg [26:0] mcu_div;
reg [1:0] color;

initial begin
        mcu_div<=27'h0;
        color<=2'h0;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mcu_div<=18'h0;
                mcu_reg_addr<=20'h0;
                mcu_reg_data<=16'hFFFF;
                mcu_req_we<=1'b0;
                color<=2'h0;
        end else begin
                mcu_div<=mcu_div+1;
                if(mcu_div==18'd8) begin
                        mcu_req_we<=~mcu_req_we;
                end else if(mcu_div==18'd1018) begin
                        mcu_div<=18'h0;
                        mcu_reg_addr<=mcu_reg_addr+1;
                        if(mcu_reg_addr==20'd130559) begin        //480*272=130560
                                mcu_reg_addr<=20'h0;
                                color<=color+1;
                                case(color)
                                        0:        mcu_reg_data<=16'hF800;
                                        1:        mcu_reg_data<=16'h07E0;
                                        2:        mcu_reg_data<=16'h001F;
                                        3:        mcu_reg_data<=16'hFFFF;
                                endcase
                        end
                end
        end
end

/********************************************************************
                                                SRAM INTERFACE
********************************************************************/

reg [2:0] sram_s;

initial begin
        {mcu_req_complete,rgb_req_complete}<=2'b00;
        {sram_cs,sram_we,sram_re}<=3'b111;
        sram_data<=16'hz;
        sram_addr<=20'hz;
        sram_s<=3'h0;
end
//assign sram_cs=~rst;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mcu_req_complete,rgb_req_complete}<=2'b00;
                {sram_cs,sram_we,sram_re}<=3'b111;
                sram_data<=16'hz;
                sram_addr<=20'hz;
                sram_s<=3'h0;
        end else begin
                if(sram_s==0) begin
                        if(rgb_req) begin
                        // RGB DATA Read
                                sram_s<=3'h1;
                                sram_addr<=rgb_addr;
                                sram_data<=16'hz;
                                {sram_re,sram_cs}<=2'b00;
                        end else if(mcu_wereq) begin
                        // MCU DATA Write
                                sram_s<=3'h4;
                                sram_addr<=mcu_reg_addr[18:0];
                                sram_data<=mcu_reg_data;
                                {sram_we,sram_cs}<=2'b00;
                        end
                end else begin
                        // sram_s != 0
                        sram_s<=sram_s+1;
                        case(sram_s)
                                1:                        rgb_req_complete<=~rgb_req_complete;
                                2:                begin
                                                        rgb_data<=sram_data;
                                                        tp<=sram_data[3:0];
                                                        {sram_re,sram_cs}<=2'b11;
                                                        sram_s<=3'h0;
                                                end
                                4:                        mcu_req_complete<=~mcu_req_complete;
//                                5:                        sram_we<=1'b1;
                                5:                begin
                                                        sram_data<=16'hz;
                                                        {sram_we,sram_cs}<=2'b11;
                                                        sram_s<=3'h0;
                                                end
                        endcase
                end        // end of if(sram_s==0)
        end
end

/********************************************************************
                                                RGB INTERFACE
                                [ 523(480+43) * 284(272+12) ]
********************************************************************/

wire rgb_req;
reg  rgb_s;

initial begin
        rgb_s<=1'b0;

        rgb_clk<=1'b0;
        rgb_hsync<=1'b0;
        rgb_vsync<=1'b0;

        rgb_data<=16'hx;
        rgb_req_re<=1'b0;
        rgb_addr<=18'h3FFFF;

        clkcnt<=4'h0;
        hcnt<=14'h0;
        vcnt<=22'h0;

        rgb_r<=8'h0;
        rgb_g<=8'h0;
        rgb_b<=8'h0;
end

assign rgb_req=rgb_req_re ^ rgb_req_complete;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lkcnt<=4'h0;
                hcnt<=14'h0;
                vcnt<=22'h0;
        end else begin
                clkcnt<=clkcnt+1;
                hcnt<=hcnt+1;
                vcnt<=vcnt+1;
                if(hcnt==14'd8367)                //523*16=8368
                        hcnt<=14'h0;
                if(vcnt==22'd2376511)        //8368*284=2376512
                        vcnt<=22'h0;
        end
end

reg [9:0] count;
//RGB_CLK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rgb_s<=1'b0;
                rgb_clk<=1'b0;
                rgb_addr<=18'h3FFFF;
                count<=10'd0;
        end else begin
                case(clkcnt)
                        0:        begin
                                        rgb_s<=1'b0;
                                        if(!rgb_vsync) begin
                                                rgb_addr<=18'h3FFFF;
                                        end else if(rgb_hsync) begin
                                                count<=count+1;
                                                if(count<10'd480) begin
                                                        rgb_s<=1'b1;
                                                        rgb_addr<=rgb_addr+1;
                                                end
                                        end else begin
                                                count<=10'd0;
                                        end
                                end
                        2:        begin
                                        if(rgb_s)
                                                rgb_req_re<=~rgb_req_re;
                                        rgb_s<=1'b0;
                                end
                        7:                rgb_clk<=~rgb_clk;
                        12:                {rgb_r[7:3],rgb_g[7:2],rgb_b[7:3]}=rgb_data[15:0];
                        15:        begin
                                        rgb_clk<=~rgb_clk;
                                end
                endcase
        end
end
//RGB_HSYNC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begin
        if(!rst) begin
                rgb_hsync<=1'b0;
        end else begin
                if(hcnt<14'd674)                        //42*16=672 + 2 = 674
                        rgb_hsync<=1'b0;
                else
                        rgb_hsync<=1'b1;
        end
end
//RGB_VSYNC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begin
        if(!rst) begin
                rgb_vsync<=1'b0;
        end else begin
                if(vcnt<22'd100418)                        //8368*12=100416 + 2 = 100418
                        rgb_vsync<=1'b0;
                else
                        rgb_vsync<=1'b1;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继续关注, 似乎已经点亮了

网友:
继续努力,到时出个套件给大家玩玩。

网友(2012-04-24):
板子  出套件不咯  出就发个话??

网友:
恩,看着挺好看的

网友:
同问有套间么?

网友:
想 拥有一块  楼主怎么不见了啊???

网友:
同问有套件么?

网友:
月初完成了CPLD+SRAM+TFTLCD(480*272),另用一片EP2C8做25MHz的连续彩条数据写入,测试了10几天,还比较稳定。

现在用TI的CortexM3芯片LM3S5956做一些底层的图形显示算法,发现这个芯片不引出内部总线,只能用IO做总线模拟,内核50Mhz的情况下IO口速度居然只有2.xMhz,效率太低下了,正考虑是不是要用ST的M3芯片。

不知道楼主现在进度怎样了?
用示波器测试过STM32对外的最大连续写入速度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