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 电路,很好用,已测试,

楼主(2012-03-10):
这个电路很不错,0-500欧姆的负载能力,,,,,
就是R1这个电阻,2K不知道是怎么确定的,,,,,弄了半天也没弄清楚,好多电路中这个电阻都是2K左右.....
各位大虾分析下....

网友:
没看懂,能否解释下,D1岂不是把VDD和三极管隔离了,还有RL直接把电源和地短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RL负载接在D1两侧,当有负载接入时工作,有电流经负载过三极管,若空载,D1将电源与三相隔断.
呵....

网友:
基本电路之一

1.简单。

2.有一端接在VDD上,还可以。

缺点:

1.不能够共地——也就意味着不能够多路输出。

2.不能够输出负电流——也就意味着,假如是要求输出0~20mA,零点非常令人痛苦。

3.没有过流保护,假如Vin错误的输入了15V,输出非常吓人。

楼主:
lihuyong 如风似雾

讲得没错啊,我电脑仿真测试用的,前面还要加D/A的输出进Vin 的
,
因为4-20mA输出,所以用了单相直流+15V电源,

也是学了别人的电路的,

就是R1困扰我很久,,,,怎么确认的....为什么是2k

lihuyong 如风似雾  求解.....

网友:
R2反馈回来的电压来做负反馈进行限流咯
简单的从虚短嘘断分析
由于虚短,R2上的电压等于ui 电流等于ui/R2 也等于ic=βib
则运放的uo等于βib+0.7+ui
这样找出uo和ui的关系,也就找出R1与ic的关系了

楼主:
谢谢exilefox 北桥
回复,我把自己的分析写下:

由于虚短, ui = Ic*R2
             = βib*R2
       =>ib = ui/(β*R2)
当ui输入不变时,即 ui,β,R2都为定值,
则ib也为定值。

又因为uo = ib*R1 + 0.7 + Ui
上式中 uo和R1为函数关系,即uo变大,R1变大,
Uo变小,R1变小,那R1也没法得到确定值啊。。。。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求教大虾啊,,,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把Q1作为整个运放的一部分来理解就容易了。Q1发射极作为运放的输出接到运放负输入,形成跟随器,即输出等于正输入的电压,所以Q1发射极电流就是V1/R2,集电极电流就是再减去基极电流,由于基极电流很小,所以输出电流约等于V1/R2。

R1的取值应该要求不大,差不多就行。

楼主:
matata
感谢,,,,,
R1的取值要求不大,,,,但是不是也有个范围啊,,,,
不可能随便取值吧,,,,,,,

希望高手们指点...........

楼主:
等高手解谜...............................

网友:
回复 楼主:

范围就是,最大值:运放所能输出的最高电压下,是否能提供产生20mA集电极电流的基极电流。最小值:半导体会受周围环境影响,能使这个影响对电路的影响忽略不计就可以。

自己的理解,不一定对,等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开始也是这个理解,若运放供电电源为15V
只少可以输出14V左右的电压,此电路我仿真过.
Ic为20mA时,Ib为0.2mA左右,
也就是说运放的放大倍数100左右.

若运放输出电压假设为14V
则R1两侧电压可达14V-0.7V-4V=9.3V左右

则R1可以达到9.3V/0.2mA = 46.5k 左右.

不知道理解是否对......等高手....

网友A:
学习了
去掉R1是否可以呢?这样可以用5V的电压给运放供电了。
另外请教楼主:下限4mA是怎么确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去掉R1是否可以呢?这样可以用5V的电压给运放供电了。
另外请教楼主:下限4mA是怎么确定的呢? ...

你好,现在才能发了,
当输入0.8V电压时,
输出就4mA了...
等高手求解.....

网友:
嗯,谢谢,我也看到了。

网友:
Ib 对於输出所做成的误差非常大, 有 16uA 至 100uA 的误差。0.4mA 时 16uA 即 4% 误差。

不用 2K 而改用 JFET 来躯动 NPN, 可消除 Ib 的误差到可以忽略的 nA 级别, 因为此时运放只提供电压, 运放输出电流只有 pA 级别。 可以参考以下的仿真, I(Ref)=4~20mA。

楼主:
谢谢 eblc1388 分析
场效应管用的不多,不太熟啊,,,要好好学一学了.
那是不是R1的2K电阻只是一个范围啊,,,,
那范围怎么确定呢?

网友:
学习了,改天搭个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eblc1388 分析
场效应管用的不多,不太熟啊,,,要好好学一学了.
那是不是R1的2K电阻只是一个范围啊,,,,

其实 Ic 最高只有 20mA, 那 NPN Ib 就跟据 20mA/放大率 计算出来的。如放大率beta=200, Ib= 20mA/200 = 100uA。由於+15V供电下运放输出可达到 13V, 而200欧电流捡测电阻上面电压降=20mA*200 = 4V, NPN Vbe=0.65V, 基极电阻最高价值=(13-0.65-4)/100uA = 83.5K。

所以任何 R1 电阻值由100欧至83K电路都可正常工作。注意无论R1值为何, 运放会自动调节输出电压, 保持Ib与Ic的关系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 Ic 最高只有 20mA, 那 NPN Ib 就跟据 20mA/放大率 计算出来的。如放大率beta=200, Ib= 20mA/200 = 1 ...

谢谢 eblc1388  回复啊.......
这是我以前理解,,,,,
是不是跟你的理解一致啊.........
如果是这么大的电阻取值范围话......
怎么就取2K的呢.....
我想多了?????????????????

13楼

网友:
R1 如上面同学的分析有个取值范围,保证3极管工作在放大区 ,2K是个经验值,不必太纠结。

楼主:
希望大家的理解都是一致的......

楼主:
大家理解一样,就该结贴了..................

网友:
典型的恒流源电路

网友:
学习了,17楼仿真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D:
eblc1388 的分析是对的,使用一个NPN做电流放大除了Ib的绝对误差之外,还会带来一个严重的温漂问题,当输出负载电阻较小时,大部分电压跌落在这个NPN管上,产生的温升会使得放大倍数大幅度上升。
输出建议使用场效应管,或者2个NPN的复合,以达林顿管的形式,这样Ib的影响可以基本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eblc1388 的分析是对的,使用一个NPN做电流放大除了Ib的绝对误差之外,还会带来一个严重的温漂问题,当输出 ...

嗯......
看来还要好好补模拟电路方面的知识.....
谢谢各位回贴..
大家觉得学模拟电路方面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记得毕业实习的时候就接触了这个电路,经典的恒流源,那会用来驱动激光管。

楼主:
简单的电路分析透彻也不是易事............

网友(2014-06-21):
http://e2e.ti.com/support/amplif ... /f/18/t/156111.aspx
这里有相关的电路解释。

网友:
非常不错  学习了 mark
运放一直学的不好,请问楼主和17楼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