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基于邻近基站精确定位、锁定频点

楼主(2012-03-11):
1. 基站定位

移动网络是通过一个个基站连接起来的,而一个基站又被划分成若干小区以方便查找。因为基站的位置相对比较固定,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基站的编号cell_id和小区的编号LAC来定位地理位置。

GU900系统模块可以通过命令AT+ENBR来获取当前注_册基站以及最多7个邻近基站的信息。下面是使用一个联通SIM卡得到的完整基站信息:

AT+ENBR
+ENBR: 460, 01, 25D2, 09BC, 22, 117, 24

+ENBR: 460, 01, 25D2, 0DAD, 23, 115, 21

+ENBR: 460, 01, 25D2, 0458, 21, 105, 19

+ENBR: 460, 01, 25F2, 373E, 15, 114, 19

+ENBR: 460, 01, 25D2, 0FBF, 16, 112, 18

+ENBR: 460, 01, 25D2, 2199, 23, 122, 18

+ENBR: 460, 01, 25D2, 16C7, 28, 730, 17

OK

在模块注_册到某个基站的情况下,可通过该指令得到一个最多数量的邻近基站信息列表。如果模块注_册到的基站不断变化(即模块在不断移动),得到的基站信息也在不断变化。

上面的返回结果参数如下:
1.        MCC: 移动国家代码(被访问国家)
2.        MNC: 移动网代码(服务的PLMN)
3.        LAC: 位置区代码 (16进制)
4.        CELL ID: 基站编号 (16进制)
5.        BSIC: 基站识别码Base Station Identity Code 包括PLMN色码和基站色码。
6.        ARFCN: 绝对值频点
7.        RSSI: 信号强度

通过注_册的基站信息以及邻近基站信息,通过查询第三方网络服务获取得到每个基站的经纬度后,可以通过特定算法(比如多个点确定一个圆心坐标)得到GU900更准确的大概经纬度。

2. 锁定频点

某些场合下,我们需要对频点进行锁定。比如,只希望GSM模块工作在特定的频点上,或者希望模块能提高启动时的注_册速度。我们可以通过让模块搜索指定GSM频段(比如,GSM900或GSM1800)以及锁定注_册基站的频点。GU900模块可提供了相关指令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其他芯片不支持这个功能?还是指令没有公开?

楼主:
其它模块不一定能支持,能支持的都会公开的。

网友:
大多数模块都支持吧

网友:
第三方的经纬度的库不好找啊。

网友:
都是支持的,只是不能公开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子的呀

网友:
Mark 基站定位

网友:
感觉基站定位只是的噱头,后需要做的事还是要很多的。。。

楼主:
楼上的,我们现在已经做得让用户不需要任何思考,只需要一个按键,你的模块的位置马上显示,而且支持中文地址信息,请看:

AT+ENBR=0

+ENBR: {"location":{"latitude":22.6237688,"longitude":114.1024881,"address":{"country":"中国","country_code":"CN","region":"广东省","city":"深圳市","street":"布龙路","street_number":"237号"},"accuracy":1070.0}

OK

这个就是我们附近的位置。

网友:
好像模块不同,获取的周围基站最大数目也不同。

网友:
只对当前模块有用啵?

网友:
GSM只能根据信号强度来定位,和WIFI的fingerprint的定位类似,这个精度有限。但是CDMA系统可以根据码相位定位。这个相对高许多。 不过都是需要基站的坐标。

网友:
可以这样做吗?

网友B:
那即是说一到地点就被定位了? 而不是很多片子里面所说的通话不能超过三分钟就不被定位跟踪到

网友:
这个要收藏,不错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即是说一到地点就被定位了? 而不是很多片子里面所说的通话不能超过三分钟就不被定位跟踪到 ...

不需要通话才能定位,在模块注册成功后就可以定位了。

网友C:
如果有完整的基站位置库就方便了,不用网络也可以定位!

网友(2012-04-19):
这个有用哈哈 。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2-05-30):
引用 网友D:
google提供有api接口,opencellid也有公开接口,甚至原始数据下载,不过国内的不太全。 ...

哥们,能否介绍一下你说的GOOGLE的API,以及OPENCELLID的接口。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hi.baidu.com/llscompazz/blog/item/db9d14fb5f96d07e024f564c.html

谢谢哦。

对了,最近移动等在逐步关闭2G的基站,你觉得会有影响么?

网友:
这个办法用来定位到是不错,学习了!

网友:
SIM900 :工业4频+基站定位+彩信发送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6188752468

网友(2012-07-10):
锁频的具体指令能贴出来吗?锁定到某一频点,或锁定到小区?

楼主:
锁定频点功能需要直接向我们咨询,这个功能只开放给特定的用户。锁定频点的过程是这样的:
1. 列出邻近基站频点。
2. 使用指令锁定指定频点
3. 大概10秒后,模块会重新注册入新的指定频点基站。

网友:
Two  AT commands are used, i.e. AT+CCELL and AT+CCED. The AT command AT+CCELL cannot be
used alone as the same BCCH Freq can be reused in other locations. So both AT commands, AT+CCELL and
AT+CCED shall be combined, i.e. AT+CCELL to lock on a specific BCCH FREQ and AT+CCED to check the
MCC, MNC and LAC.

是锁到一个频点吧

网友:
目前,锁定TCH和BCCH的只有几个专业公司有,就是测试类,网优的公司有,大家可以参考下SAGEM,市面售价3万~5万,可以锁住频点。

网友:
wavecom有一个模块也可以.之前给直放站做的时候开放的.现在用得不多了吧.

网友:
多年前的文档

网友(2013-06-22):
mark GSM基站定位

网友:
这么蛮有用的,收藏备用

网友(2013-08-01):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完整的基站位置库就方便了,不用网络也可以定位!

这个已经有了

网友(2013-12-09):
mark,终于知道了详细点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芯片不支持这个功能?还是指令没有公开?

有的,我们用的SIM900就有。只不过不是这个指令,是开启什么工程模式。但是也就是AT命令的事情。
楼主这个广告太明显!

网友(2014-01-08):
这个很有用,GSM模块基站定位

网友(2014-02-18):
刚接触到GSM模块,学习了

网友(2014-04-11):
GSM定位好贴,果断mark

网友(2014-06-06):
正在做类似产品.学习一下.

网友:
有参考价值

网友:
移动网络是通过一个个基站连接起来的,而一个基站又被划分成若干小区以方便查找。?

网友:
移动网络是通过一个个基站连接起来的,而一个基站又被划分成若干小区以方便查找。?每个小区是不是只能只有一个载波啊?

网友:
mark基站定位s

网友(2014-08-18):
这东西好。。好好顶一个。。。

网友:
mark基站定位

网友:
中兴手机自带的软件有个通过基站做定位的

网友(2014-10-21):
MARK下   现在google服务器好像不能定位了哦  还有啥方法么

网友:
GSM模块基站定位

网友(2014-11-21):
果断MARK下,试试深圳合方圆的GU900D的基站定位